求助!pixhawk经常出现bad accel health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1-23):
pixhawk最近通电经常出现bad accel health是什么情况?要重新上电几次才不会出现。而且这提示时有时无,跟校准也没啥关系,校准成功之后,过断时间又会这样,要断电重插几次。之前没装数传和mini osd时貌似 没这情况,装了miniosd和数传之后时不时的会出现这个东东,有时刚通电osd会出现update之类的东西,难道这个气压计和osd 数传的固件版本有关?还是气压计本身就有问题?我刷的是APM3.2的固件,osd版本是2.2的。

网友:
我的APM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各种不能解锁,有时连接电脑解锁了,断开地面站又不行,说是罗盘不行,重校罗盘它不会转,最后一次可以解锁成功起飞,然后向左前方猛飞,最后炸机,还好是我的木架小机子,三四米高炸了来nor了机臂,现在都没玩了,现在转玩CC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

别呀。。。。。。正在郁闷中

网友B:
你试试把  电源电压 设置 成444     刚得到大大指教  也是刚改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明天测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把  电源电压 设置 成444     刚得到大大指教  也是刚改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明天测试    !!~

哪里设置?能截个图么?我的pixhawk是2.4.5版本 在那个啥 泊智科技买的 号称啥完全原版 还提供啥完全售后 现在旺旺上根本不理人了 这些JS

网友B:
就是地面站    初始设置       可选硬件        电池监测器  里面 设置   都选择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地面站    初始设置       可选硬件        电池监测器  里面 设置   都选择4

收到3Q 大神有没说这问题是固件造成的还是硬件有问题?或是版本电路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地面站    初始设置       可选硬件        电池监测器  里面 设置   都选择4

我已经都是设的3个四了的 不这样选 osd上没电压的

网友C:
同样问题,我直接跳过了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问题,我直接跳过了飞

直接无视?????会不会炸鸡的?这货还不让解锁 prearm啥啥的

网友D:
这个在2.3.1里有修正,是代码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2.3.1里有修正,是代码bug

2.3.1固件能给个传送门么?

网友:
解锁里跳过加速度了,应该是飞控的问题,返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2.3.1里有修正,是代码bug

还真有可能,前两周pix用自己编译的3.3dev版飞好像没这个问题,回到3.2出来的问题,3.2.1发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3.1固件能给个传送门么?

点beta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无视?????会不会炸鸡的?这货还不让解锁 prearm啥啥的

我判断是第二加速度传感器问题,反正是备用的就没管,飞起来没事

网友E:
优酷上  泡泡的APM教学视频里面 有说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实在不行直接联系 泡泡  他一定能解决这个的

楼主:
是这个3.2.1RC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3.2.1RC对吧?

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优酷上  泡泡的APM教学视频里面 有说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实在不行直接联系 泡泡  他一定能解决这个的  ...

APM教程第几课啊?泡泡的视频没注明介绍内容 好难找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APM教程第几课啊?泡泡的视频没注明介绍内容 好难找啊!

我也 没记住 是 哪一课    我只记得 那个视频 上来就说 刷了固件 就变成这样  然后 调整几下 在校准几下 就好了  你每一个视频都看个开头 一定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 没记住 是 哪一课    我只记得 那个视频 上来就说 刷了固件 就变成这样  然后 调整几下 在校准几下  ...

正在翻。。。。。。。。。。

网友F:
上电的时候不要晃动多轴..3.2以后加了校验...上电看灯的状态稳定了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 没记住 是 哪一课    我只记得 那个视频 上来就说 刷了固件 就变成这样  然后 调整几下 在校准几下  ...

实在是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的时候不要晃动多轴..3.2以后加了校验...上电看灯的状态稳定了再动

好的 我会注意这问题的 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没找到。。。。。。。。

加我 旺旺  我下载下来了  传送给你   旺旺 叫  青岛同兴维修

网友G:
换两个电容   换螺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换两个电容   换螺丝

不会吧 硬件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硬件问题吗?

因为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G:
右下角两个电容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我 旺旺  我下载下来了  传送给你   旺旺 叫  青岛同兴维修

稍后加 昨晚睡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右下角两个电容换掉

这高难度动作有没教程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高难度动作有没教程的?

热风枪  吹掉   再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风枪  吹掉   再焊上去

3Q 你的板子也是啥泊智科技信息那买的么?这个问题是用料不行么?电容容量是多大的?我先去买。。。

网友G:
引用 楼主:
3Q 你的板子也是啥泊智科技信息那买的么?这个问题是用料不行么?电容容量是多大的?我先去买。。。

反正副厂的升级3.2以后都有这个问题~~~有轻有重而已~~~~其实就是原件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副厂的升级3.2以后都有这个问题~~~有轻有重而已~~~~其实就是原件精度不够~~~

那这个

网友H:
我先前也是和你一样提示错误,解锁不了!

早上升级了 3.2.1测试板 问题解决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先前也是和你一样提示错误,解锁不了!

早上升级了 3.2.1测试板 问题解决了!你试试

先刷固件不行再换电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先刷固件不行再换电容。。。。

先刷了 然后 加速度、罗盘都校正下!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刷了 然后 加速度、罗盘都校正下!在看看

电调用不用重新校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调用不用重新校的?

我没有校,反正上电如果闪蓝灯就正常了

网友C:
升到3.2.1还是不行,出问题概率低一些了,偶尔还是加速度失败,看来还得换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到3.2.1还是不行,出问题概率低一些了,偶尔还是加速度失败,看来还得换电容了

关键是去哪买要买啥样的 你说买来的 电容精度依旧不够 换了也没用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去哪买要买啥样的 你说买来的 电容精度依旧不够 换了也没用呀

果断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返厂吧~

开源的东西 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返厂吧~

我下午也试试了 确实没有杜绝 只是几率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没有校,反正上电如果闪蓝灯就正常了

刷了 固件还是有 只是没以前那么多了

网友:
我想起当时为什么认为是备份传感器出问题,直接跳过了,当时在官网查了下这个问题的帖子,说可能是lsm3003传感器问题,也和温度和供电有关
原帖   http://diydrones.com/forum/topics/pixhawk-bad-accel-health-apm-3-2-collecting-data
这是最近官方论坛最火的一个帖子,大家都反应这个问题
最后Randy大神出来解释了
他认为是硬件问题,不过是3.2突出了这个问题,他没有出问题的板子,只是模拟了一下问题,可以尝试一下3.2.1,建议更换硬件。

网友I: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pix也遇到同样的问题,usb供电各种校准不能解锁,后来跳过罗盘检测就好了,再后来用电压模块直接供电不用跳过罗盘检测也没问题了,网上也是说罗盘故障可能和供电有关,楼主问题解决了共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pix也遇到同样的问题,usb供电各种校准不能解锁,后来跳过罗盘检测就好了,再后来 ...

我的罗盘没问题 是加速度计有问题 大神说还是板子用料不大好 原件精度不行 开源的东西质量全凭卖家的良心 小作坊有点加工能力的都能生产这东西 哎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罗盘没问题 是加速度计有问题 大神说还是板子用料不大好 原件精度不行 开源的东西质量全凭卖家的良心 ...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处理的

刷固件 没彻底解决

网友I:
我的弄好了,热风枪坏了原来的没拆,直接搞了两个陶瓷电容摞上直接焊上面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弄好了,热风枪坏了原来的没拆,直接搞了两个陶瓷电容摞上直接焊上面就没问题了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电容?我也有小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弄好了,热风枪坏了原来的没拆,直接搞了两个陶瓷电容摞上直接焊上面就没问题了

多少uf的?

网友:
这个是陶瓷贴片电容,只要保证大小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刚完成Pixhawk试机,暂没发现这个情况,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