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标准的降落有哪些标志和特征?

楼主(2015-01-23):
标准的降落或者完美的降落有哪些标志和特征?

网友:
昂头降落

网友:
老当益壮 越难看服役越久越顺手

网友:
可以再次起飞

网友A:
降落在指定的跑道,左右一定范围的区域内,着陆点要在预计点的前后允许范围内,不弹不跳,滑跑减速的航行也要在指定区域内。除此外,降落航线和第五边也要严格规划,避开所有可能的障碍物,反正就是规划一条航线,尽可能的沿着他降落

网友:
这是好小子吗?

网友B:
比赛要求选手面对一条左右走向的跑道时,飞机机轮的着陆点应该正在选手的正前方,机身姿态平稳、机轮触地轻柔。对于我们,只要不摔、不磕、机件不受损,接着还能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赛要求选手面对一条左右走向的跑道时,飞机机轮的着陆点应该正在选手的正前方,机身姿态平稳、机轮触地轻 ...

着陆点应该正在选手的正前方,机身姿态平稳、机轮触地轻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在指定的跑道,左右一定范围的区域内,着陆点要在预计点的前后允许范围内,不弹不跳,滑跑减速的航行也 ...

降落在指定的跑道,左右一定范围的区域内,着陆点要在预计点的前后允许范围内,不弹不跳,滑跑减速的航行也要在指定区域内。

楼主:
很简易的一种.没有方向舵和尾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