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弄套250玩 老手推荐下配置!。。。。。。。。。。。。。。。。。。。。。。。。

楼主(2015-01-23):
本人想弄套250玩 老手推荐下配置!刚才看了下2204电机有  《朗宇  飓风  银燕  致盈都是2204》该选哪个好,银燕居然比朗宇飓风还贵、、、、电调  机架玩过的说说吧

网友A:
致盈渣渣。。。
银燕一般但是太重了,傻重傻重的。
还是朗宇的好点。。。

网友:
买套装合适点,多买点桨

网友B:
刚搞了一套,说下我的配置,银燕2204电机+12A电调、6045浆、全碳机架(128克那种)、TX600图传、808二代摄像头、CC3D飞控、3S2200电池、双接收一体显示器,效果还不错,隔2堵墙图像都还清楚,动力充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搞了一套,说下我的配置,银燕2204电机+12A电调、6045浆、全碳机架(128克那种)、TX600图传、808二代摄 ...

起飞600G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飞600G了吧?

还没完工,没有秤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搞,公司没有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搞了一套,说下我的配置,银燕2204电机+12A电调、6045浆、全碳机架(128克那种)、TX600图传、808二代摄 ...

多少米

网友:
七七八八2600多点(包括CF卡、2块电池、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致盈渣渣。。。
银燕一般但是太重了,傻重傻重的。
还是朗宇的好点。。。

那为什么没见几个人用朗宇2204的?难道都随大流了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为什么没见几个人用朗宇2204的?难道都随大流了 哈哈

就是因为都随大流了。。。
而且其实银燕1806也不错,但买来质量是看运气。。。
而且郎宇的2204主要去国外吸金了,还没有广告,不管国内的用户活该没人买。
银燕塑料电机不也是这样?
都先卖国外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都随大流了。。。
而且其实银燕1806也不错,但买来质量是看运气。。。
而且郎宇的2204主要去国外 ...

那下次买朗宇的来试试,银燕塑胶电机并不好,除了质量小,但散热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下次买朗宇的来试试,银燕塑胶电机并不好,除了质量小,但散热差,

他们说穿越机就算暴力飞下来也只是温的。。。
我倒是更怕固定定子的底座断了。。。

网友:
老一套,2204 12A 银燕,我想上飓风来着,小贵,有单独支付运费,所以,上银燕了,飓风一直很纠结呵呵,

网友:
新研究个配置不含电池,耗材,运费,浆5040仅供想穿的参考

电机:飓风2204 KV2300 *4  80*4=320

机架:碳纤+尼龙柱*1           85*1=85

电调:银燕12A 自带BEC*4    35*4=140

飞控:CC3D 不带壳,带线      65*1=65

接收机:天地飞6通道            80*1=80

共计:705爽飞

电池:酷点2200  25C   3S    93 *N=多倍几块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穿越机就算暴力飞下来也只是温的。。。
我倒是更怕固定定子的底座断了。。。

试试就知道了!还是觉得金属有质感

网友:
大家说的朗宇是这一款么?另外有哪家靠谱的机架可以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