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儿真贼!

楼主(2015-01-23):
今天买了个华科尔的rx601接收机,不知是我不会接线还是咋样,我用电调供电,先接电调,再开遥控器,再插电池,正常!但一插舵机,那玩意儿就自动关了!!!换一下顺序吧!先接电调和舵机,再开遥控器,最后插电池,居然不开机!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拔了舵机,嘿!那玩意儿又自动开机了,再插回,又关机!妈的!rx601这玩意儿怎么这么贼?在这里请教大家,这该怎么搞?

网友A:
是不是舵机线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舵机线插反了?

不是!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舵机有问题

网友:
身边模友用辉盛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B:
第一检查舵机第二检查你电调的输出电压是不是输出电压不稳定引起的问题,这个接受从来没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C:
供电不足,你的舵机是金属舵机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检查舵机第二检查你电调的输出电压是不是输出电压不稳定引起的问题,这个接受从来没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 ...

您好,我用的是好盈12a电调,华科尔02s的原厂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足,你的舵机是金属舵机吧?试试

不是,是塑料的!

网友D:
舵机线序问题,肯定舵机线接错或者插错导致电调输出短路因此接收失电,你可以接上去过几分钟看看电调是否冒烟,是的话就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足,你的舵机是金属舵机吧?试试

那供电不足的话是电调问题吗?我的好盈已经是2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线序问题,肯定舵机线接错或者插错导致电调输出短路因此接收失电,你可以接上去过几分钟看看电调是否冒 ...

嗯…电调很烫!

网友C:
弄个万用表测一下,带负载舵机后电压是不是有波动太大

网友:
请检查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电调很烫!

d02舵机的线序和标准舵机不同

网友:
从你的情况来看,基本可以确定接收机没问题。99.99%是舵机或者电调的问题。因为接收机电源端也就是中间一排引脚是完全导通的,负极一排也是完全导通的。所以如果是接收机的故障基本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检查电调的供电输出是否足,和舵机是否正常。

网友:
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万用表测一下,带负载舵机后电压是不是有波动太大

谢谢指导,那如果电压波动大的话就是不是电调有问题呢?我用的是好盈飞腾12a 2s

网友E:
这种情况是比较讨厌的,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不能确定任何一个器件的好坏,只能用排除法:在保证接线正确的情况下,用另外一个接收机如果还是这样,说明你这个接收机是好的,否则就是接收机的问题,然后依次试每个舵机,在某一步发现现象消失了,就找到故障舵机了,如果三个舵机都试过,故障依然存在,基本可以确定是电调的问题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最好设计一下顺序,从你怀疑的地方下手,尽量减少测试步骤,因为带故障反复试验有可能会造成新的损坏,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是比较讨厌的,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不能确定任何一个器件的好坏,只能用排除法:在保证接线正确的 ...

嗯!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好盈12a电调,华科尔02s的原厂舵机!

你拿万能表测测多少电调输出多少电压

网友F(2015-08-11):
從樓主提供的圖片看, 接收機右邊一排的針腳是負極, 中間的一排針腳是正極, 左邊一排的針腳是訊號, 請確認接收與舵機的接線無悟再測試, 否則電調, 接收及舵機均有可能燒毀.

网友:
初中生要好好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從樓主提供的圖片看, 接收機右邊一排的針腳是負極, 中間的一排針腳是正極, 左邊一排的針腳是訊號, 請確認接 ...

谢谢指导,我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已解决!

什么问题呢?

网友:
换个别的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