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屹立T45的座舱如何安装

楼主(2015-01-23):
新购屹立的T45,打算体验一下涵道的魅力。但安装T45时遇到问题,座舱和机身的大小不匹配,询问卖家,需要将座舱周围多余的部分进行裁剪。求教一下是否需要裁剪。另外再问下,如何将座舱固定在机身上。机身上有4个吸铁石,而座舱上却没有,配件包中也没有。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裁剪太正常了~~以前模型车的透明车壳都有多余的边   按照线位置减掉多余的就OK了

网友:
你买的什么版本的啊,t45都是弄好的尺寸直接可以放的

网友A:
没有吸铁石...拧4颗平头螺丝在座舱盖上就行了....

网友:
果然现在ESR的做工..

网友:
有几块磁铁就剪几片铁皮包在坐仓盖边缘,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吸铁石...拧4颗平头螺丝在座舱盖上就行了....

这个方法很给力啊

网友:
怎么差这么多,剪了好像也水合适吧

楼主:
求有剪过的给个建议或上个图,谢谢。

网友:
我的机舱盖是白色的,和你的不一样,尺寸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