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灵1的无头模式

楼主(2015-01-23):
求教下精灵1的无头模式需要怎么设置,我机器开在航向锁定上但是拉回杆机器不往我这里跑,无论人站什么位置机器就是不是回来的方向,前后左右完全不是无头模式的状态,求教各位大神怎么搞的?

网友A:
确定在软件里激活智能航向IOC功能了吗? 拉回杆往自己跑是返航点锁定,需要GPS信号准确,航向锁定是指起飞时机头朝向为方向锁定位置,只依赖指南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在软件里激活智能航向IOC功能了吗? 拉回杆往自己跑是返航点锁定,需要GPS信号准确,航向锁定是指起飞 ...

软件里是开的,就是飞远了往回拉机器他不会来而是跑左右去了,我机器转圈它跑另一面去了,起飞前都是绿灯爆闪了的,我也搞不懂,我朋友机器开在无头模式无论什么位置只要回拉机器就回朝他飞回来

网友A:
再确认一下开关设定的是“返航点锁定”,还是“航向锁定”,这2种模式的最终效果是不同的

按你的要求应该是需要“返航点锁定”功能,而不是“航向锁定”功能,但你的描述里像是打在“航向锁定”模式了,所以拉杆并没有返回

网友B:
你所说的拉摇杆,无论飞机头朝向何方,都会保持原姿态回到你的位置,那是返航点锁定模式。
航向锁定(俗称无头模式)是锁定飞机起飞时的机头朝向。当你打方向时,飞机无论机头朝向何方,都会以飞机起飞时的方向为准来飞行,而不是以当时机头方向为准。
此外,这两种模式都必须在飞机距离你20米外才能使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你,我明天再试试,有问题再来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拉摇杆,无论飞机头朝向何方,都会保持原姿态回到你的位置,那是返航点锁定模式。
航向锁定(俗 ...

哦,可能我太近了也有这个原因,明天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确认一下开关设定的是“返航点锁定”,还是“航向锁定”,这2种模式的最终效果是不同的

按你的要求应 ...

谢谢啦,大致懂了点,明天再试试飞机看看行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侧飞,多亏5楼说出个20米,我就是在边上试的。下次弄远点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大致懂了点,明天再试试飞机看看行不行

不用谢,有些地方我描述的有些不太准确,我又重新编辑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