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效率如何?求计算

楼主(2015-01-23):
以前没用收放脚架4662,1W电池飞28分,今天换了收放脚架加点铝柱螺丝什么的5049克,用1W电池飞了26分钟,求计算效率,用的飞越折叠浆X8

楼主:
沙发自座,是航线,拉高150加悬停,哪位大神能计算效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沙发自座,是航线,拉高150加悬停,哪位大神能计算效率

带了什么设备?你这效率那不是一点点的高,而是非常高,称重没问题吧?5KG飞26分钟?满算你100%的完全放电,效率达到10以上了~对于大载重的X8来说,你可谓是第一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了什么设备?你这效率那不是一点点的高,而是非常高,称重没问题吧?5KG飞26分钟?满算你100%的完全放 ...

真的吗?我本来觉得15分钟就算可以了,因为机子自重大了,但是第一次试了28分钟,手动脚架,第二次27分钟,收放脚架,加了300多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我本来觉得15分钟就算可以了,因为机子自重大了,但是第一次试了28分钟,手动脚架,第二次27分钟 ...

不过你最好报下空机重量,还有就是飞完后的充进电量,那就计算的更准确了,有条件空中加上电流计测试悬停电流更直观~你这结果计算出悬停电流平均在23A左右,我的X8,带模拟负重5220g估计只能飞个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最好报下空机重量,还有就是飞完后的充进电量,那就计算的更准确了,有条件空中加上电流计测试悬停 ...

我的架子太重了,不加负载都5000克,充电那个没看,但是设置的3.6就落了

网友A:
我的X8,带狗加2轴云台、OSD,航灯等空机重量3200g左右,飞起来稳于泰山,哈~~~爽,我直接降落在车顶上

网友:
啥電機啥槳,感覺效能也太好了吧,我的4114 400kv/1447 x8, 5000g,只能14分鐘,28分鐘我的兩倍時間,羨慕呀

网友:
看着像双天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X8,带狗加2轴云台、OSD,航灯等空机重量3200g左右,飞起来稳于泰山,哈~~~爽,我直接降落在车顶上

用的什么架子啊?

网友B:
X8的动力组合是最说不清楚的东西,说不定楼主就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动力组合。
这个测试不太严谨,起码计量一下冲进去的电流。
不知道为啥把电机间隔拉这么远,楼主试试把那个架高去掉会有怎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X8的动力组合是最说不清楚的东西,说不定楼主就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动力组合。
这个测试不太严谨,起码计量一 ...

老高QQ,我超喜欢X8,另外加大2电机距离感觉力效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高QQ,我超喜欢X8,另外加大2电机距离感觉力效好点

你的这个感觉是玩X8的人的普遍困惑,到底两只桨之间的距离是远还是近,这是不能用感觉来形容的,我倒是觉得你这个机子要多飞几次,把每次飞行的重量、时间、耗电都记下来,然后把那个高架子去掉再飞几次,对比就会出来了。5公斤的X8机子飞20多分钟挺正常的,很多人飞不到是动力配套差一点。
X8的最大优点是稳,抗风性好,同时也小巧一些,被大家吐槽的是效率,如果效率再高起来,那X8就是无敌的!

网友(2023-04-09):
前来学校

网友(2024-02-02):
效率相比8轴大概损失百分之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