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斯i6遥控器的回传模块

楼主(2015-01-23):
        新手入魔,求大神指导。富斯i6的回传模块的作用与用法?当然还有下面这两条线个作用与用法?

网友A:
回传在接收机上,这个只是在电脑上玩模拟或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传在接收机上,这个只是在电脑上玩模拟或调参数

下面的那两根线呢?是用来玩模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