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8出现Bad Compass Health

楼主(2015-01-24):
新手刚买的APM2.8,正照着泡泡老师的视频弄呢。遥控校准和加速度校准都很顺利地搞定了,到了罗盘校准,发现出现这么个情况,Bad Compass Health

跳线帽取下来了,罗盘线也插上了,GPS上有个绿灯会亮着。
校准罗盘的时候,貌似没什么反映,不怎么会增加小点,结束校准到是会出现一组数据。
然后在飞行数据这里看,转动GPS一点反映都没有,动飞控反而会跟着变化,虽然完全不正确。

百度了一晚上,说要么是3.3V供电出问题了,要么是GPS坏掉了,要么是连接线不好,可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挠头

网友A:
清除,APM数据,重新升级固件,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APM数据,重新升级固件,我遇到过,

清除是指erase吗?
如果是的话,这两步我都做过了啊
一开始是先升到3.2,发现问题后,因为没有终端,又刷了3.15,然后erase,仍然不行啊

网友B:
2.8確實會有一些設定上的小問題.先檢查線路是否正確.建議先接上動力電拿到戶外搜星再拿來連接MP設定

网友C:
2.8 罗盘接口跟2.5不一样,是不是按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確實會有一些設定上的小問題.先檢查線路是否正確.建議先接上動力電拿到戶外搜星再拿來連接MP設定

好的 ,中午去搜星再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 罗盘接口跟2.5不一样,是不是按着图?

就是这么接的啊

网友C:
你说明罗盘还是会动,试看看3.15版固件再校准看看,警告是校准不到位,记得3.15可以拼命转不限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明罗盘还是会动,试看看3.15版固件再校准看看,警告是校准不到位,记得3.15可以拼命转不限时间。

现在就是3.15的固件了,校准的时候,不管怎么转,小窗里的坐标都不怎么动的,而且那些小点点也不怎么会增加。
我外罗盘的线插好了,跳线帽也拔下来了
可是在MP看仪表,转动GPS的话没有反映,转飞控却是跟着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確實會有一些設定上的小問題.先檢查線路是否正確.建議先接上動力電拿到戶外搜星再拿來連接MP設定

在室外定星成功了(蓝灯常亮),回室内连接MP,仍然Bad Compass Health
另外请问检查线路是否正确应该如何检查,现在我APM上的跳线帽已经拔掉,外罗盘的插口也已经插入了,再应该检查哪呢?

楼主:
感觉是不是罗盘,或者罗盘的连接线不好啊?

网友D:
看看罗盘上的4.7u电容(稍大的这个)容易坏,换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3.15的固件了,校准的时候,不管怎么转,小窗里的坐标都不怎么动的,而且那些小点点也不怎么会增 ...

我的2.8校準羅盤時那些小點也不怎麻順(跟我另一塊2.72比)所以我前後校準了好幾次.直到滿意為止

您在MP裡羅盤設定的180度有設嗎?如果再不行應該就是羅盤的質量有問題

网友:
還有就是拆開GPS外殼(如果是杵螺絲的話).看看線序有沒有插反

如果是正常.可以搜星.代表GPS沒問題.所以問題點只剩羅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罗盘上的4.7u电容(稍大的这个)容易坏,换掉试试。

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了哈哈,找老板直接换一块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8校準羅盤時那些小點也不怎麻順(跟我另一塊2.72比)所以我前後校準了好幾次.直到滿意為止

您在MP ...

有设定180度的。还试过插上跳线帽,拔掉外置罗盘,用内置罗盘校准,可以很顺利。但是最终Bad Compass Health仍然不会消失。
现在基本确定是硬件问题了,已经联系卖家更换了。

网友:
罗盘确实是个大问题,很容易坏

网友:
我外置罗盘出问题的时候似乎也是酱紫的。。。我是掉了根线,幸运的是后面自己点上还能凑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设定180度的。还试过插上跳线帽,拔掉外置罗盘,用内置罗盘校准,可以很顺利。但是最终Bad Compass Hea ...

有的換當然最好.如果連內置羅盤都這樣.冒是飛控本身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不是罗盘,或者罗盘的连接线不好啊?

我也有过这问题,是因为线断了,重焊

网友E:
2.8似乎接外置罗盘不行的,反正我的是这样的,接不了外置罗盘,幸好我只用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