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KM的6轴和8轴都出现同一种毛病,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01-24):
今天飞飞跃680和1.1米8轴,都是WKM飞控,气温在4度左右,无风,卫星数都在7颗以上,GPS模式都向右缓慢漂移,无法定位,操控正常,校准都正常通过,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啊?6轴感度200 200 170  8轴感度190 190 170

网友:
是不是感冒了

网友:
7颗就是定不准   9颗一般就不会票出1.5米外了

网友A:
imu进行升级改造了么?
金属imu进 独 立 减震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u进行升级改造了么?
金属imu进 独 立 减震了么?

啥意思,老师说的详细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mu进行升级改造了么?
金属imu进 独 立 减震了么?

啥意思,老师给详细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老师给详细说说????

塑料IMU有一些问题存在,直接换成金属IMU并且进行**减震
找到购买s级的厂家或模型店或者与DJI技术总部直接进行更换。

网友:
不是免费的哦,准备好软妹币吧

楼主:
非常感谢Zak_Xu和大伙儿的帮助,正在更换金属IMU,请问IMU减震是用淘宝上那种带有4个减震球的减震平台吗?上减震平台后飞控参数应当加大还是减小?

网友C(2015-02-23):
经历过类似的情况,通过换桨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历过类似的情况,通过换桨解决的

您好,2台飞行器都是APC的桨,6轴1238,8轴1447,您所说的换桨是更换不同尺寸的桨来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2台飞行器都是APC的桨,6轴1238,8轴1447,您所说的换桨是更换不同尺寸的桨来解决的?

你可以多试几种感觉一下。680已经退役很久,具体参数不记得了,当时用的碳纤老是容易漂移,怎么校正飞控都没用。后来改用木桨解决,再然后一直沿用至今的810上,表现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多试几种感觉一下。680已经退役很久,具体参数不记得了,当时用的碳纤老是容易漂移,怎么校正飞控 ...

我用的也是wkm,塑料imu,用了三年没换过金属的,两套wkm一直没什么问题

楼主:
呵呵,我也是一直用的塑料IMU,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回去多试几种桨,看看情况。

网友(2015-04-07):
感觉是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