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常用图传测试~

楼主(2015-01-24):
本来晚上准备几个模友一块出去爽飞,哪曾想一兄弟的QAV250直接飞丢了。。。
分析原因:1、新场地不熟悉周边电磁环境。
              2、接收的天线没处理好。
目送飞机远去,最开始还能收到视频信号,最后只能看到屁屁的尾灯。。。

深呼气,自我安慰。没炸到人是万幸。丢就丢了吧~提控回家也不甘心。萌生测试图传距离。

接地气方式测试:
测试设备:

     1、鹰眼锐视+大力14DbI+肥鲨天线             发射:肥鲨250MW+肥鲨天线           大力14DbI距离:2.2KM表现很出色。完全无雪花、无断点。
     2、鹰眼锐视+战斧12DbI+肥鲨天线             发射:肥鲨250MW+肥鲨天线           战斧12DbI距离:600M之内很OK,超出600M明显雪花和断点。
     3、鹰眼锐视+大力14DbI+肥鲨天线             发射:创新科600MW+肥鲨天线        创新科600MW距离:3.8KM内表现都非常好···
     4、鹰眼锐视+大力14DbI+肥鲨天线             发射:肥鲨250MW+肥鲨天线           肥鲨250MW距离:2.2KM内表现很好

天气晴朗,湿度70%,气温7度,测试路面类似于新城区环线,发射设备少。

以外收获,凡是经过红绿灯摄像头区域图传闪动明显~~~~看来红绿灯的摄像头如果在工作对图传还是有些许干扰滴~~什么电子脉冲~什么电子狗都可以滚一边去了。
以后直接上图传测试···哈哈····

此测试对穿越含义不大··敬请轻吐~~~

楼主:
全部直线距离。。~

网友:
肥鲨,值得拥有

网友A:
大力的广告贴吗???

网友B:
怎么没测测fatshark 600mw的
我fatshark 眼镜+ fatshark 600mw 在公园里跑车 才能200米  当然了,有植物,行人和建筑遮挡。
无遮挡的时候图传还有距离,车没信号了
这套设备上飞机 空中飞出去过1km多就不敢飞了 因为没自动回航

网友C:
感觉测试还不是很全面,要是能对比现在的廉价发射及天线和全套肥鲨就好了,看看这么大的价格落差实际差距有多大

网友D:
你机机失控是不是应该测试一下遥控距离才对啊,600MW图传目前超视距都没问题了,如果能把各家功放和各品牌遥控器的距离测出来那就减少很多失控的机会了

网友E:
失控了?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的广告贴吗???

额~~以后是要打上马赛克才不是广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测测fatshark 600mw的
我fatshark 眼镜+ fatshark 600mw 在公园里跑车 才能200米  当然了,有植物, ...

肥鲨600MW的在路上了。今天应该能到~到时试下··顺便用肥鲨的眼镜也试下···就是这种方式试起来好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测试还不是很全面,要是能对比现在的廉价发射及天线和全套肥鲨就好了,看看这么大的价格落差实际差距有 ...

慢慢去测试,昨天是临时决定去测试的。没有准备,身上的装备也就这些。连肥鲨的眼镜都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机机失控是不是应该测试一下遥控距离才对啊,600MW图传目前超视距都没问题了,如果能把各家功放和各品牌 ...

昨天朋友用的是D10~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用的是MZ-24~忘记测试遥控距离了~当时把桨拆了应该测下的~

网友:
肥鲨天线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了?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昨天的情况宁愿没设置保护,周边没人。真希望看到他掉下来。设置失控保护就只能目视他慢慢飞进山里。我们还开车去追了。哎~

楼主:
飞出去2个肥鲨天线和250MW了····肥鲨能送我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肥鲨600MW的在路上了。今天应该能到~到时试下··顺便用肥鲨的眼镜也试下···就是这种方式试起来好冷~~ ...

眼镜肯定没有用常规接收+平板远
首先眼镜的灵敏度比全尺寸接收要低
接着。。。带着眼镜没法上平板,除非你只飞一个方向。。要不一转头就看不见了 人工aat不是太好当的。。。亲身体会
我有fatshark的死贵的平板天线, 上了平板很尴尬, 确实能飞的很远,但是脖子很累。。。要根据osd判断飞机去哪个方向了,然后转头跟上。。。

网友F:
为什么没有600MW 和12DB的天线测试结果呢,期待!

网友:
大力14DbI 配 创新科600MW

网友:
小四轴的诞生大大提高了高端图传和天线及FPV眼镜的销量,这点十分肯定。

网友G:
这几天在思考个问题,手里的接收是单天线的,如果用个一转2的头接两天线有效果吗?

网友H:
怎么没失控保护呢?不是接收没信号时默认对频时的油门最低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没有600MW 和12DB的天线测试结果呢,期待!

这两天出来··敬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没失控保护呢?不是接收没信号时默认对频时的油门最低位置吗?

有失控保护···一直飞···直到看不到灯···拿着图传开着车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几天在思考个问题,手里的接收是单天线的,如果用个一转2的头接两天线有效果吗?

有关增强接收强度,不是简单两个天线叠加就能做到了,更涉及到接收、发射与天线间的匹配问题。

网友:
固定翼失控保护可以关动力、副翼和升降设好角度就行了,因为可以转圈滑翔下来;小四轴应该是油门适当大小,最好的状态就是缓缓下降中,方向设为适合角度,这样失控时也能转圈降落了,总比象石头一样掉下来或象鸟儿一样飞走了强

网友:
出售10个 肥鲨天线和10个肥鲨 图传 哈哈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的测试,虽然对穿越意义不大,但对了解各类图传的性能,学习知识,造福模友意义重大!

我最近在进行图传频段的不同选择对图传传输的质量的影响对比测试,虽有些心得,但没有得到更多模友的印证。

能否恳请楼主利用你手上的设备,进行如下的测试:

在图传发射与接收不变的情况下,仅改变图传的频段进行拉距测试。(例如5665与5945两个频段的对比)

我的测试贴供您参考:
1)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5862&extra=
2)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6177&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镜肯定没有用常规接收+平板远
首先眼镜的灵敏度比全尺寸接收要低
接着。。。带着眼镜没法上平板,除 ...

不知我的这个测试贴能否对你有用,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不能保证一定有效,但至少会有些改观。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