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吧友推荐5.8g接收机用什么牌子好。

楼主(2015-01-24):
目前纠结肥鲨和欧姆威5.8g图传接受,求用过的或者测试过的给点意见,还有图传屏幕配什么好。

楼主: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网友:
DAL TX600 5.8G 600MW发射机有5000米测试报告,显示器我用的SKY700D双接收、7寸、DVR、内置电池一体机感觉性价比不错。

网友:
dal tx600 和fatshark 600mw我都有
fatshark 的那个滤波线非常好用,可以直接接到电池平衡口上,而且5v输出也挺好用,可以用来带mobius什么的。
dal 600mw的有2个版本, 一个是5v的,一个是和输入电压一样的
用12v摄像头的可以选择,这个版本装12v摄像头布线相当的简洁。

距离具体没试过,因为我用的fatshark的眼镜做接收,只用三叶天线,不适合远航  反正1km没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穿越机配置,远航也不现实, 随便买一个就好了反正穿越被树或者建筑挡住肯定闪屏 除非上1.2的图传和大三叶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