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关于450用的三种横轴

楼主(2015-01-24):
手上有三种横轴,在用的是被飞越称为防射的横轴(螺丝是2.5的),外丝的没用过……在此想请教有用过这三种横轴的模友们,各自在使用上有何优缺点?区别?不妨说说,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用第三者就对啦

网友:
外丝的没用过, 内丝的两种都用过, 粗的那个需要换轴承才能用
普通的横轴也没射过,虽然螺丝细,但是宁进去的比较深,还是可以的

网友:
横轴螺丝是2.5的正在用,拆装比较方便吧

网友A:
外丝的一直在用,还不错,不用上螺丝胶!不射桨!炸鸡损失小点点

网友:
刚好,入了台450练手用,此贴刚才用的上,多谢LZ分享

网友:
果断用2.5内丝吧,外丝拆装不方便,两个套筒又是几包横轴

网友:
内丝的横轴,由于大意,50个起落没检查更换,金属疲劳横轴螺丝断了~~~~~~射了!!!!!现在用外丝的,刚刚地~~~

网友B:
1.老款 带台阶内丝横轴,用的M2.0的丝,问题不大,不过注意螺丝胶不能上多,不然内六角容易打滑(我遇到过两三次,胶上多了,拧螺丝内六角打滑,还有一次螺丝断在里面,然后升级外丝了),射桨暂时还没遇到过。2。3mm外丝横轴,用的自锁螺母,拆装都很方便,基本不会遇到螺丝杯头打滑拆不下来的情况,射桨基本不会,就是感觉3mm有点软,有一次调机不小心没放稳,从半米高板凳上掉下去,手接住,但桨还是碰到地面了,发现横轴弯了,很明显的那种。有一次降落不小心,桨轻微蹭到地面了,回去发现横轴弯了(肉眼看不出来,但两个横轴靠在一起明显弯了),觉得有点软,放弃之。3.  通孔横轴,无台阶,用的M2.5的丝,现在我就用这个,不过发现一个问题,装上去螺丝拧死了,桨夹有大概0.5mm可以左右晃动的间隙,不知道是不是我桨夹精度问题,加了两个垫片搞定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厂家不出个4MM外丝横轴

网友:
其实还有第四种, 就是你最下面的那种2.5内丝的,只不过中间不是细的,有一种主轴装不上,需要磨掉一点头子才行,而且老款的飞跃大奖夹里面轴承要换,否则会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老款 带台阶内丝横轴,用的M2.0的丝,问题不大,不过注意螺丝胶不能上多,不然内六角容易打滑(我遇到过两 ...

谢谢分享!!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桨夹?之前我也遇到过,飞过一段时间,2.5螺丝锁紧后轴向也出现很小虚位,上下也出现了虚位,所以就搞不懂是轴承问题?还是横轴问题?

网友C:
外丝的适合3S的动力飞行...只是限于普通3D和悬停.....太暴力的话....会弯掉.....炸鸡损失也是不小的....M2的也还可以.....M2.5的就是要更换一系列的轴承......很麻烦...但是要防射桨的话....2.5的会好一点.....就像现在的蝎子2221和2520....外丝的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厂家不出个4MM外丝横轴

弄个4mm轴,两边套扣,好用~

网友:
个人的经验是2.0内丝的容易射, 射过几回了.打死也不敢用了.

外丝横轴直径是3的,,虽说不容易射,拆装也方便. 但飞3D旋翼面的反应有点慢,可能和轴细有关系.

2.5内丝的横轴直径为4, 用了几年了,目前还没射过.不过这横轴的长度有不同规格,对应不同的浆夹.

楼主:
飞越原装的那种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丝的适合3S的动力飞行...只是限于普通3D和悬停.....太暴力的话....会弯掉.....炸鸡损失也是不小的....M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丝的一直在用,还不错,不用上螺丝胶!不射桨!炸鸡损失小点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每一位热心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