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O10 玩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5-01-24):
以前一直玩G4.5 破解版。最近入手了D10 和G7模拟器。。安装后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 四个摇杆通道正确。模拟器里面  5 6 7 8 通道试了已知的各种方法都不会设置到控上面。只能按键盘YUIO 这四个按键来切换, 油门通道和6通道还是共用的, 网上搜索了很多,可是没找到如何设置的教程。请教大家如何设置,在控上面直接切换开关

网友:
帮顶,等等高手

楼主:
是这个问题太难还是都不会呀? 一直没人关注过吗?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所以都不想回答

网友A:
建议你刷成suv的固件。然后可以指定哪个通道使用哪个开关,比如mix5旋钮对应通道7来控制固定翼飞机的襟翼。油门与通道6相同是因为你选的模型模板是直升机。只有这样设置直升机才能起飞。
你需要学习很多很多知识,多翻老帖和精华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刷成suv的固件。然后可以指定哪个通道使用哪个开关,比如mix5旋钮对应通道7来控制固定翼飞机的襟翼。 ...

非常感谢。。。 这么一说,,明白了。

网友:
油门通道和6通道还是共用的,这是设置了模型为直升机的缘故吧?

网友:
这个需要慢慢调试的

网友(2015-03-10):
你的D10用来飞啥飞机的?

网友:
D10手感好吧

网友:
在配置输出里设置,
起落架对应的是电脑上的5通道这里可以设置控上的可用开关.
辅助二对应的是电脑上的7通道,也是可以随便设置一个开关.
因为
油门锁定默认对应的是电脑上的8通道
油门对应的是电脑上的3和6通道.
按上面设置完.电脑上的8个通道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