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电流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24):
收来30块钱的APM电流计 不带BEC 用万用表测量1-2管脚(+极)与5-6管脚(-极)之间的电压为11.4V

感觉不对劲,没敢往APM上插,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不是电流计有问题。

如图:

网友A:
是的 应该是1,2脚和电源输入的+极短路了,星期一看一下我的,然后告诉你具体是哪个零件损坏了,你有万用表的话也可以自己找一下,1,2脚和电源输入之间应该有降压控制元件,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应该是1,2脚和电源输入的+极短路了,星期一看一下我的,然后告诉你具体是哪个零件损坏了,你有万用表 ...

请教一下怎么测量?有可能是图中红圈位置的问题,之前为方便固定电路板打了眼(图中红圈)不知道是不是多层电路板?请教了

网友B:
你测试的电压应该是虚电压 本来这个就是不带ubec的 所以应该可以用 可以随便接个小负载试试 电压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的电压应该是虚电压 本来这个就是不带ubec的 所以应该可以用 可以随便接个小负载试试 电压就没有 ...

请别误导我 11V多插上APM就冒烟了!

网友:
给你说了 先找个小负载试试就知道了 没有让你先接apm啊 只是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C:
我也量过确实有12V 我没敢接 把12那针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量过确实有12V 我没敢接 把12那针没接

只接GND 和 V I 可以检测电压电流吗?

网友:
绝对有问题,论坛那个自制的电压计的就说过这两个的电压。赶紧退

网友:
你自己扩孔把有用的铜箔打断了

网友:
剪了那條5V+線不要接,, 只要V, I檢測正常便可.......

网友(2015-03-19):
双层板,官网有这个的电路图

+5v是给电流检测模块供电的,必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