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两电调两电机怎样连接?

楼主(2015-01-24):
两个有刷电调,两个有刷
电机
,一个控制驱动,一个控制举升,怎样和接收机连接啊,还有怎样连
电池
啊,不可能一个电调一个电池吧!

网友A:
有一分二的电池转接插头,理论上接收机几个插口可以接几个舵机,不过通常一个电调是油门接口,两个电调会有冲突吧,一个驱动一个举升,驱动是什么意思,动力还是程序?最好上个图看看。我怎么觉得可以从简呢。

网友B:
两个电调分别接两个电机,两个电调的信号线接到接收机的两个通道或者并联后接一个通道(看你需要用两个通道控制还是一个通道控制)。两个电调电源端并联后接电池即可。接收机供电的话看你的电调是否有输出5v电压,有就不考虑供电了。没有的话就在电调与电池连接处并联一个5v降压模块,模块输出端接接收机电源即可

网友C:
两个电调接同一个电池,油门通道供电,其它通道不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