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全球歼10 的技术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24):
刚刚想入一架全球的J10,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第一次飞J10  的升降和副翼舵量有讲究吗?
如果想机子稳定一下,不至于动作太过于灵活,那么升降和副翼舵量设置百分之几左右比较合适?

混控的副翼和升降舵量是否可以分开设置的?

网友A:
可以分开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开设置

用无尾翼模式也能分开设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无尾翼模式也能分开设置不?

能的,我的三角翼都可以分开设置升降和副翼的舵量

网友B:
升降稍微大一些,副翼舵量小一些。重心按说明书。这个机挺好飞的。

网友C:
不管什么飞机 尽量按照飞机副翼面积的大小而去设置副翼舵量大小  同时下单翼副翼也相对敏感 歼十的副翼已经达到整个翼展的长度 宽度也大 所以尽量小点  副翼35吧 够你用了 升级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什么飞机 尽量按照飞机副翼面积的大小而去设置副翼舵量大小  同时下单翼副翼也相对敏感 歼十的副翼已 ...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升降稍微大一些,副翼舵量小一些。重心按说明书。这个机挺好飞的。

真爽,J10 FPV,只用的OSD飞的还是上了飞控,貌似也用了FPV眼镜。

网友E:
建议不要设置鸭翼的差动。通常我们会以为鸭翼差动会带来滚转力矩,实际上鸭翼差动基本上不会带来滚转力矩(鸭翼产生的脱体涡会在机翼上产生一个相反的效果),更多的带来的是偏航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要设置鸭翼的差动。通常我们会以为鸭翼差动会带来滚转力矩,实际上鸭翼差动基本上不会带来滚转力矩( ...

恩  忘记说了,全球的J10没有鸭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忘记说了,全球的J10没有鸭翼的

我给忘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爽,J10 FPV,只用的OSD飞的还是上了飞控,貌似也用了FPV眼镜。

这个我的歼10是目视飞的,没有飞控的,追拍的天行者是FPV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的歼10是目视飞的,没有飞控的,追拍的天行者是FPV飞的

请问下你设置的副翼和升降舵舵量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的歼10是目视飞的,没有飞控的,追拍的天行者是FPV飞的

大概百分之几?比较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的歼10是目视飞的,没有飞控的,追拍的天行者是FPV飞的

还有就是电池要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电池要多大?

电池3s2200,如果涵道给力的话,4s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百分之几?比较形象

具体我也记不得了,副翼大概15°偏转吧,升降25°左右。目测升降比副翼大就行了。

网友:
跟飞得真好啊!话说地面停的那架大机机叫什么?

网友:
吞吞吐吐吐吐

网友:
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

网友:
母亲话刚说完,亿万资产的儿子落泪了!

网友:
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

网友:
吞吞吐吐吐吐亿元

网友F:
全球小j10是我飞过的最好飞的70机,其实这机舵量大了关系不大,因为这机的滚转操纵非常精准,失速点也很低,副翼舵量60~70差不多了,太小了滚起来太慢了,没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球小j10是我飞过的最好飞的70机,其实这机舵量大了关系不大,因为这机的滚转操纵非常精准,失速点也很低 ...

恩,明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降稍微大一些,副翼舵量小一些。重心按说明书。这个机挺好飞的。

跟飞的技术真不错啊

网友G:
楼主你先上 我正准备入 话说你要飞75毒蛇的话我出给你 4S版的.. PNP 3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先上 我正准备入 话说你要飞75毒蛇的话我出给你 4S版的.. PNP 3起落

不用了  都飞过,只是没有飞过J10所以想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了  都飞过,只是没有飞过J10所以想试下

我也是没飞过J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