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给讲讲自紧浆和普通浆的区别

楼主(2015-01-24):
价格差不少,而且自紧浆在极限使用情况下会自动松开射浆。普通浆螺丝旋紧点是不是更好更安全

网友:
我有一台四轴一六轴,四轴是普通桨,每次起飞前一定要检查一下那两个桨的松紧,因为会越飞越松....六轴是大疆的动力套,拿出来插上电就可以飞了...比较放心...

网友A:
奇怪,既然是自紧桨,为什么会越飞越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既然是自紧桨,为什么会越飞越松呢?

自紧桨不会越飞越松,正常玩航模飞机上的电机转速加速升高的频率比加速降低的频率高(猛推油门比猛减油门次数多),而且就算猛减油门,电机也会随着惯性转速慢慢降低,除非电调设置为紧急刹车。只有电机紧急刹车,螺旋桨由于惯性还会旋转,如果本来就不紧,多刹几次车螺旋桨就松了,有射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