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绿色的胶圈是用什么上面的材料切割做的? 图片上胶圈太小看不太清楚。能固定主轴不上下滑动么 ...
引用 楼主:
固定得还是比较紧的,要使劲才能拨动,不是切的,买配件的时候顺带的。淘宝搜 scp主轴固定环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玩意,好经验。台阶是什么意思? 另外主轴承那里通常都会上点润滑油,有润滑油这个环会不会不够力 ...
引用 网友A:
装在我的HEIM100上,果然好用啊,哈哈。

网友(2015-01-24):
最近论坛里面都玩100S去了,不知道发个CP的会不会过时。

最近都太忙了,没时间出去玩,在家折腾小飞机,这里吧自己的一下改装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说一下CP最容易坏的地方;其次是金属件;最后是无刷动力。

先上个飞机的图

一、易损处:尾管、舵机齿、十字盘

首先说一下尾管,这个CP买回来快一年,尾管之前至少破了10多根,仔细看了一下每一根损坏的尾管,都是侧面开口,上面和下面基本上没有坏过。个人觉得可能是炸鸡的时候,尾巴承受了过多的垂直方向的冲击。所以加上了一个尾撑(如下如),尾撑是用02S报废的碳纤未传轴做的,支持点尽量靠近机尾,用舵臂、螺丝、热缩管、啫喱胶固定。热缩管主要是用来起到一个简单的缓冲。

尾巴这里还要多说一点,尾桨用久了以后,就会往里面缩,要磨到电机,上了螺丝胶,久了还是要进去。于是在网上买了内径1MM的轴承,我的电机是1MM的,轴承的内圈刚好顶在电机上,外圈顶在桨的那个突出的圈上。才弄上去的,飞了不到10个起落,至于效果还要时间来验证。  才换的新电机,发现没有热缩管了,于是就吧两个线头位置弄得比一样吗,回去拿胶封一下。

然后是舵机齿,CP扫齿是个大问题,齿轮太小,换的话也不是很方便,网上有人说剪舵臂,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方式,不喜欢破坏飞机原有的部分。

我采用的方式是去掉主轴的固定圈,换成绿色的胶圈,胶圈下面加一个橡胶换,弄成阶梯状,顺带有点缓冲作用。不过这样的效果还是不明显,偶尔还是会扫齿。然后把大齿的孔扩松一些,就起到上下缓冲的作用了,每次炸鸡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把大齿拔出来一些,舵机完好。 至于大齿要多松,装上大齿以后,握住不让大齿转动,转旋翼头,碳杆有点扭曲,然后稍微加点力,主轴转动,大齿不转就OK了。

斜盘其实我的不是炸烂的,是被压烂的。一个球头掉了,直接用棉线,加啫喱胶。

二  关于飞机的金属件

说实话,CP的金属件个人感觉是个华而不实的东西,首先旋翼头上面的刹车片炸鸡以后特别容易歪,歪了以后震动变大,所以看图,我是把它去掉了的。

然后是十字盘,鱼眼的虚位非常!!非常!!非常!!大。

主轴那个固定环,看上去就觉得上螺丝那边质量大好多,震动肯定有影响。

而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金属主轴上去以后,飞机重心就太高了,起飞的时候那个票啊,很不稳定。

以至于花了100多块钱,买了全套的金属件,当时装上去觉得真心好看,到现在只用了中联和尾电机座,其他的全部闲置了。

而这个金属中联之所以保存,是因为好看,而且重量比原装塑料的轻。但是要装上去,需要把横轴稍微磨短约1MM。

三  无刷动力

其实无刷动力飞起来真的很爽,但是 有点耗电,350的电池4分多钟就完了。而且该无刷也并非要走外线。也不是一定要用实心尾管放置,加个尾撑,走内线,一样的结实,一样的好看。

而电调和电机推荐还是直接焊上去。因为黑金的那个插头可能内阻比较大,插头去掉,直焊电机只是为了减轻重量,但是改了以后发现飞机发热明显小了很多。

然后是那个MINI T插,真的是个噱头啊,没发现任何实质的区别。后来买买的电池通用性也麻烦,还专门弄了一个转接线。

现在飞机的状态很稳,耐炸程度基本上和玩具飞机差不多了。最近两个月在卧室里面练习小航线,低速自旋,经查炸鸡,基本上3个电池摔1次,只要切熄火。都没什么事。  这么高的炸鸡频率一共就坏了一个齿轮,脚架前面那一截没了,尾杆完好。 每次基本上都是把大齿拔松了,自己拿起来顶紧,接着飞。

打字好累,希望大家拍砖。谢谢。

楼主:
沙发自己占了,补充一下,CP的主轴是用250的尾传动轴裁断的,之前试过直接买碳杆来裁,但是可能是因为整根碳杆比较长,然后拿回来裁断以后不是很直,但是肉眼看不出来,装上飞机以后震动变大了。

网友B:
换了mini T插,线也换粗点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mini T插,线也换粗点会不会好点?

没试过  不过感觉现在的线对于CP的电池来说已经够粗了

网友:
俺的cp一年前就只能摆摆静态啦,还没头罩

网友:
977 100S漫天飞的时代居然还有SCP的技术帖子不容易啊

网友:
cp过气了,不要在这些过气的飞机身上走弯路,早入100s或者mcpx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只要是分享自己的玩机经验不管玩什么机子都不会过时,玩自己喜欢的机子就好,不必去过于跟随潮流看别人玩什么机自己就跟着玩什么机,因为别人玩的机子未必适合自己玩,顶顶吧

网友:
给楼上大校赞一个,每个人的玩机目的都不一样,本身就不用追求什么正路,正路就是玩的开心,自己喜欢就好,mcpx. 100s没有大神传的那么神奇,到手翻?到手3d?   循序渐进才是硬道理,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同是scp,mcp的路过,这贴得顶,不赞成楼上说的什么过气不过气,飞自己的飞机,让别人去说吧。在说现在副厂件蛮多,华坑也不算坑了,反观100s,不说了,新人不赞成入。

网友A:
想问一下绿色的胶圈是用什么上面的材料切割做的? 图片上胶圈太小看不太清楚。能固定主轴不上下滑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绿色的胶圈是用什么上面的材料切割做的? 图片上胶圈太小看不太清楚。能固定主轴不上下滑动么 ...

固定得还是比较紧的,要使劲才能拨动,不是切的,买配件的时候顺带的。淘宝搜  scp主轴固定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得还是比较紧的,要使劲才能拨动,不是切的,买配件的时候顺带的。淘宝搜  scp主轴固定环

还有这玩意,好经验。台阶是什么意思?
另外主轴承那里通常都会上点润滑油,有润滑油这个环会不会不够力啊。正飞倒飞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玩意,好经验。台阶是什么意思?
另外主轴承那里通常都会上点润滑油,有润滑油这个环会不会不够力 ...

因为那个固定环的外径基本上和轴承外径一样大,所以加上一个很小的胶圈,顶在轴承内圈上,减小摩擦。你看原厂的固定环,下面有一圈是突出的,一个道理。倒飞没试过,就在屋里练航线。但是炸鸡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齿松,固定环也许是因为那个小橡胶圈,有点缓冲,松的时候比较少。

网友A:
装在我的HEIM100上,果然好用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在我的HEIM100上,果然好用啊,哈哈。

小飞机的结构基本上都大同小异,能用就好,玩得高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