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的问题

楼主(2015-01-24):
大家好 问大家个低级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助解决下, 450  花牌3860 12T齿 铂金40  定速是低速好还是高速好,进角设到7.5合适吗? 4个215  BEC 设置到5.25 合适吗?   求大家不惜赐教,在线等,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进角默认就好了,bec5.25可以,能不能提高bec还要看陀螺和接收是否支持高压,油门方面飞暴力就高转速(定速油门最好不要超过85),前提是电池也要给力才行~不暴力只玩航线50油门就好了,转速高点会更稳一些,但也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默认就好了,bec5.25可以,能不能提高bec还要看陀螺和接收是否支持高压,油门方面飞暴力就高转速(定速 ...

你好,进角默认是15度 可以吗,电池还行  油门一直都是85  3S 想暴力都不行啊,611B  应该支持高压,钟摆调转需要做哪些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进角默认是15度 可以吗,电池还行  油门一直都是85  3S 想暴力都不行啊,611B  应该支持高压,钟摆 ...

还要看陀螺的工作电压,按理说6v应该也没问题,不过也没必要,450机5.25完全可以了……进角也没问题的,试飞看看落下来后电机电调没有异常发烫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陀螺的工作电压,按理说6v应该也没问题,不过也没必要,450机5.25完全可以了……进角也没问题的, ...

感谢你的回复,回头试试

网友B:
铂金40A的定速还是不要用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40A的定速还是不要用为好

为什么呢

网友:
好硬铂金定速不好用,建议不用!

网友:
高低定速我都试过,严重掉转,还不如设置曲线或者根本就一条直线效果好。而且450机也必要定速

网友:
不暴力3D油门85 75 85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