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副翼桨和无副翼有无区别?

楼主(2015-01-24):
买了一副radix 690 sb的桨,买回来才知道sb的意思是有副翼。请问这个桨能用在无副翼的飞机上吗?用起来与fbl的桨手感上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
好像大桨有无副翼都一样可以用吧

网友:
不是绝顶高手,不会感到多少差别的

网友:
无副翼重心偏外,可用在有副翼机上。反之,稳定性变差,不推荐啊!

网友A:
无副翼重心偏外,熄火保存能量大,推拉油门比较暴力,但是翻滚灵敏度差一点
有副翼重心靠里,变距负荷小,翻滚比较敏捷,不过有副翼舵量本来就小,中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重心偏外,熄火保存能量大,推拉油门比较暴力,但是翻滚灵敏度差一点
有副翼重心靠里,变距负荷小, ...

多谢解答,调低一点飞机的敏捷度应该也能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