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才能手动控制狗4快门?

楼主(2015-01-24):
定时盲拍实在受不了。视频截图分辨率又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三种办法
1.做个舵机控制快门,但是影响云台,但你是硬挂就没问题。
2.拆狗4,快门按键的两根线做个继电 ...

快上贴啊,这么好的想法!我也学习下

网友A:
最近不行,我工作室全部整理打包了,过完年搬家后整理成图片后发帖,你需要哪一个方案的,我教你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三种办法
1.做个舵机控制快门,但是影响云台,但你是硬挂就没问题。
2.拆狗4,快门按键的两根线做个继电 ...

请问距离不远的限制是多少米?

我在手机内安装了APP,可以查看狗四内的数据,也可以操控,近距离,但没有图像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距离不远的限制是多少米?

我在手机内安装了APP,可以查看狗四内的数据,也可以操控,近距离,但 ...

有图像显示的呀,哦!我是狗3,狗4没用过

网友:
同问大虾 近距离 APP 4K或2.7K 不按快门有图像 一按快门图像就没了 都这样么 是苹果手机设置不对 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不行,我工作室全部整理打包了,过完年搬家后整理成图片后发帖,你需要哪一个方案的,我教你做

真希望能快点发教程造福下魔友,先行感谢了!!!

网友C(2015-02-25):
引用 网友B:
请问距离不远的限制是多少米?

我在手机内安装了APP,可以查看狗四内的数据,也可以操控,近距离,但 ...

新年好!我刚入手了狗4并装了APP,但是发现在iphone6的预览图像比较模糊,你狗4是不是这样的,求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年好!我刚入手了狗4并装了APP,但是发现在iphone6的预览图像比较模糊,你狗4是不是这样的,求回复!谢 ...

您好,本人没苹果手机,安装到安卓系统上的软件,可以控制狗四的拍照和录像,但没实时图像显示的。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距离不远的限制是多少米?

我在手机内安装了APP,可以查看狗四内的数据,也可以操控,近距离,但 ...

G3 G4的手机APP照相摄像都有图像的,可调各种参数。只是用WIFI的话 怕影响遥控器、GPS或飞控信号。

网友:
如果遥控是2.4g的,再用app控制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