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改装天线这么改装有影响吗?

楼主(2015-01-24):
来回邮费自付~也就是差不多70了~想想算了~自己上网买了套件自己改装~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会有影响吗?

楼主:
因为d10天线坏了~本想出掉买白d10的~  无奈350包邮的都出来了~只能要么返产要么自己改装~问了下返产一个天线30

网友A:
之前改过不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改过不办事

是不能用呢还是距离不够~我的试过下小车~能动  多远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

okok~多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能用呢还是距离不够~我的试过下小车~能动  多远没测

我的是之前天线断了。换了根天线结果距离传输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之前天线断了。换了根天线结果距离传输不够

ok~我有时间看看距离能多少

网友C:
干脆整个座都锯掉。刚好可以用SMA头得螺丝锁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整个座都锯掉。刚好可以用SMA头得螺丝锁稳

当初想着方案失败还可以去买根原产天线的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初想着方案失败还可以去买根原产天线的嘛

原装的天性好像没卖。好像只能反厂的样子。我就直接把新的给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天性好像没卖。好像只能反厂的样子。我就直接把新的给锯了

网上没得卖~可以让产里邮寄过来~顺丰到付的~也得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没得卖~可以让产里邮寄过来~顺丰到付的~也得50

X宝上买个线加天线也差不多。。 不过换装后好看些。也可以换用其他的天线了。换质量好的天线就影响来说,应该比原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上买个线加天线也差不多。。 不过换装后好看些。也可以换用其他的天线了。换质量好的天线就影响来说, ...

x宝买了个转接口~一根3db的天线 一根5db的天线~ 只要18还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买了个转接口~一根3db的天线 一根5db的天线~ 只要18还包邮~

参照论坛的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