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首次设置 求解,进来!进来!

楼主(2015-01-24):
装机中……

首次设置,这里要选择吗,还是不选跳下一步

下方图片没用,不用理会,删不掉的

网友A:
我是WIN8 64位的,跑14.10版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WIN8 64位的,跑14.10版没问题。

你好,刷新下,我换了14.10了,可以用了,但里面有些不懂,泡泡老师教程里没有的,不懂怎么选

网友:
那一步是校准油门最大行程的。

1勾选下面三个方框
2拔掉电池卸掉桨,油门推到最大不动
3点击开始
4插上电池
5听到所有电调两声哔哔响
6点击停止,听到电调油门确认哔响,再听到电调哔哔哔确认电池S数
7拔掉电池
结束下一步
期间油门不用理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刷新下,我换了14.10了,可以用了,但里面有些不懂,泡泡老师教程里没有的,不懂怎么选

这个是OP的软件里的电机油门行程校准,可以跳过,自己把电机电调连一起用接收机校准的比较靠谱。

网友:
我反而覺得用op直接調比較好。一次可以調四個

网友:
用最新中文版啊,找我以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