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轴双桨的研究

楼主(2015-01-24):
先上个视频:http://www.tudou.com/v/WcE1Iy3Nai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参数:
   4轴异形机架,轴距大概590;
   朗宇v3508 580kv,当时用的飞越T1255碳桨;
   电调乐天40A;
   飞控naza lite;
   两轴微单云台挂nex 5tl;
   电池自组的4s5000mah(据说是40c),云台单独3s2600mah供电;
   天7遥控以及图传 osd什么的;
   总重2.8kg。
   刚升级微单云台,第二次试飞,当时飞了大概6、7min,可能是因为相机hdmi输出格式不对,导致传回来的画面显示不全,看不到osd电压,然后急速下降,(看视频里面我的身影就可了解当时我的心态,本来想用手去接住,当时又怕桨打到手),马上油门推到100,下降速度稍微慢了一点,但还是重重摔了一下然后又弹起来。下来检查电池电压3.8v左右(以前没上微单的时候这块电池都是放到3.5v的),分析原因可能是荷载太大电池压降太多,动力不足导致险些坠机,还好当时飞得不高。这个配置挂微单是有点勉强,也不想换6轴,8轴机架了。正好手上有一套以前玩的450四轴动力(朗宇X2212 980kv,1047桨一堆),于是考虑将机架升级成X8。
   因为电机和桨都不同,上下电机的扭矩差别太大,所以没打算用naza飞控的X8模式(据说naza lite 可升级成v2支持X8),直接将上下电机信号线并联,飞控用X4模式(不知道对稳定性有没有影响),两块4s8000mah和3s5000mah分别供电,算下来总质量约增加800g(四个电机电调增加400g,两块电池增加400g),总重3600g(机架可能有点吃力,动作得温柔点),单轴800g。
   于是对共轴双桨的力效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测试,如下:
   测试平台:
15kg电子秤,精确到1g,螺旋桨倒装,电压时用BB响测的电池电压,电流用的万用表。

测试结果如下:
朗宇v3508 580kv,乐天40A,自组的4s和3s电池:

朗宇X2212 980kv,天行者20A,自组3s电池:

v3508 4s + x2212 3s,3508在下(桨叶倒装,风往上吹),两轴重合下间距分别为9.5和7.0cm;两轴岔开(可以不考虑双桨共轴造成的力效损失)。

因为只有一个电流表,所以只测了2212 3s的电流

间距为9.5cm时,50%油门双桨共轴推力为605g,两轴岔开推力为728,推力损失17%;
间距为9.5cm,100%油门双桨共轴推力为1854g,两轴岔开推力为2120,推力损失13%;
力效损失没有想象中的大,可能是因为低kv大桨配高kv小桨比较适合双桨共轴吧。

另外附上3508配飞越T1255桨的测试:

相比apc1238,该桨的拉力稍小一点,电流也小一下,但其优势在于硬桨抗风性能好些。

粗略计算,改成X8后总重量约为3.6kg(带一块4s8000和一块3s5000),悬停单轴拉力900g,油门60%,v3508的电流约4.5A,X2212电流约3.5A,4.5A/3.5A=1.3,即两块电池的容量比应为1.3左右最佳,所以4s电可以考虑用6000mah。
这样满油门极限拉力约为1.8kg×4=7.2kg(有点担心我那16-14mm的碳管和C卡啊),应该不会出现动力不足直接往下落了吧?大神们给点意见,看这升级方案如何?

网友A:
1、这样测试有些瑕疵,桨和地面的距离太近,地效无法避免,越是双桨地效越大。
2、小电机和小桨不太适合共轴双桨,效率损失较大;
3、探索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
人家风是往上吹的,有何地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样测试有些瑕疵,桨和地面的距离太近,地效无法避免,越是双桨地效越大。
2、小电机和小桨不太适合共 ...

往上吹的,应该是天花板效,从测试的数据看来的话力效损失应该不是很大,关键是整不起大桨大电机啊

网友B:
貌似这只是双桨,没有共轴哦,

网友C:
你这样测试是上下大概相同转速吧  其实X8飞行时 上下桨转速是不同的 但是反扭矩是相同的 所以还要比这个实验环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只是双桨,没有共轴哦,

估计不叫双桨共轴吧,反正就是上下两个电机两片桨

网友D:
二楼老高的点评一语中的,折腾精神可嘉!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样测试有些瑕疵,桨和地面的距离太近,地效无法避免,越是双桨地效越大。
2、小电机和小桨不太适合共 ...

老高,他是往上吹风的。看帖不仔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测试是上下大概相同转速吧  其实X8飞行时 上下桨转速是不同的 但是反扭矩是相同的 所以还要比这个实 ...

X8的具体机理不是很清楚,我这把信号线并联了之后其实应该算X4的,但是上下转速应该不同哦,kv值和桨大小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老高的点评一语中的,折腾精神可嘉!赞

哈哈,确实是折腾

网友D:
我的折腾是褒义的,模友可别误解,航模就是无限折腾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折腾是褒义的,模友可别误解,航模就是无限折腾的乐趣

是哈,就是乐在其中,折腾完了这个接着折腾下一个,永无止境。所以说这是个坑呢

网友E:
能搭环境测试,实践精神值得赞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搭环境测试,实践精神值得赞许!

哈哈,谢谢夸奖

网友:
探索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A:
其实lite是不支持X8的
楼主将两个电机并联起来没有发挥X8的优势
我测试的结果是:在相同拉力的情况下,共轴双桨比单浆省电15-20%,电机大一点可以抵消增加电机带来的结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lite是不支持X8的
楼主将两个电机并联起来没有发挥X8的优势
我测试的结果是:在相同拉力的情况下,共 ...

好像是X8的算法更加稳定哈,我是怕上下桨不同可能扭矩差别比较大反而不稳定,所以干脆整成X4;双电机省电是因为同样的载重下单电机电流太大导致其以较低的力效工作,用双电机分担拉力就可以提高电机效率从而更省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