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prov2 对转齿间距太大……

楼主(2015-01-24):
改了冰人皮传,之前用的是飞跃的对转齿,尾桨扫了一下草地,对转齿扫掉了,换了冰人的对转齿,现在对转齿和小齿盘的距离太大了,根本咬合不上,这该怎么办??急死我了…

网友A:
我以前这个地方间隙也较大 导致经常扫齿轮  现在把前尾波箱向前移动了一下 没间隙了  再也没扫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这个地方间隙也较大 导致经常扫齿轮  现在把前尾波箱向前移动了一下 没间隙了  再也没扫齿了。

尾波箱?还是尾管固定座?具体是如何向前移动的呢?难道只能在侧板上扩孔…………

网友:
正解已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波箱?还是尾管固定座?具体是如何向前移动的呢?难道只能在侧板上扩孔…………

尾管固定座  侧板扩孔!

网友:
我用yt的伞齿感觉转的时候不圆。。。有部分特别紧。没管他继续飞了。现在磨顺滑了。。。。

网友B:
pro要用26T对转,25T是不是间隙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