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双发载机

楼主(2015-01-24):
双发,好飞。机翼是tb买的标准机翼,其它都是kt板,双 2208kv1250  12a电调,8045桨,去掉翼梢之后,用2600电池,不带狗,好飞多了。

楼主:
飞起来飞机会晃的厉害,太轻了,带狗用的是1300电池,温柔5分钟

楼主:
于是去掉狗,直接用2600电池,13分钟,变的特好飞。。。

网友:
机翼多宽的

网友A:
这是什么机

网友B:
不加上反,比例看起来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

。。。自己随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上反,比例看起来很舒服。

对,去掉之后看起来更合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随手做的

能不能把机翼链接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机翼链接发一下

不敢发····TB搜标准机翼就是了

网友:
机头很有特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敢发····TB搜标准机翼就是了

谢谢楼主,还有一个问题机身是按图纸做得还是自己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还有一个问题机身是按图纸做得还是自己做得?

木有图纸,直接拿刀随便切的

网友:
电调12a,不小?

网友C:
用T8FG的人还有什么飞不了

网友D:
赞,更喜欢那控

楼主:
不小,满油门轰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更喜欢那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T8FG的人还有什么飞不了

没飞过涡喷

网友E:
做电机坐得知道翼型啊,淘宝买的机翼翼型都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电机坐得知道翼型啊,淘宝买的机翼翼型都不知道啊

长度 60厘米 可以多个接长使用。翼展可以做到60厘米至2.4米不等

厚度:机翼最大厚度23mm

材料:eps高分子合成泡沫制作

重量:单个重量63克

淘宝搜 标准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电机坐得知道翼型啊,淘宝买的机翼翼型都不知道啊

宽200mm

网友F:
看你飞机的比例,头轻是肯定的,所以你用大电池飞机就稳定了。你的J头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飞机的比例,头轻是肯定的,所以你用大电池飞机就稳定了。你的J头短了。

果然牛

网友E:
引用 楼主:
长度 60厘米 可以多个接长使用。翼展可以做到60厘米至2.4米不等厚度:机翼最大厚度23mm材料:eps高分子合 ...

哎,没理解我的意思,翼型,比如说是克拉克y还是其他翼型?

网友G:
请问电机座是自己做的,还是X宝上买的?

网友H:
电机座哪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电机座是自己做的,还是X宝上买的?

电机座自己层板画,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没理解我的意思,翼型,比如说是克拉克y还是其他翼型?

查了一下,淘宝没说是什么翼型,直说是标准机翼。切电机座翼型自己随手画,大致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座哪弄的

电机座自己切的

网友(2015-06-16):
按理说不应该只能飞5分钟的啊?

网友B:
楼主用了几个机翼,电机座能给个图纸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了几个机翼,电机座能给个图纸额,谢谢

两段机翼。电机自己画图,自己切的。

网友:
还是个FPV载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段机翼。电机自己画图,自己切的。
那就是120cm。没有图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