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首次设置![封贴,以解决]

楼主(2015-01-24):
首次设置,这里要选择吗,还是不选跳下一步

不用理会下图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解决什么了 干嘛用的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CC3D注意观察线序,和序号对应的是按照机械顺序排的。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   是CC3D吗?

网友:
数线一根根排序插就对了

网友:
跟着插头排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
多看泡泡的视频就迎刃而解

网友:
不用选择,直接跳过

网友:
让你在调试前确认三个安全核查,1,确认螺旋桨没被装上。2,飞机没被上电。3确认你完全看过介绍。

网友:
是电调的油门校正。拿好盈乐天的电调来说,如果用接收机的话,是先送上最大油门信号,然后给电调供电,这时电机不会转,而是进入设置模式,当听到滴滴两声时,将控制信号将到最小,这时油门控制信号就校准了。现在电调是CC3D控制的,怎样校准CC3D的控制信号呢?就靠这个界面了。 在确认了三个安全事项后,按开始,这时CC3D会送出最大油门信号,然后接通动力电源,电机发出调试音,当听到滴滴两声后,马上按停止,校准完成。

千万注意做到安全事项的要求。 如果你装了奖,如果你在按开始前已经接通了动力电源。 如果你同时犯了这些错误。当你按下开始,cc3d送出最大油门信号,这时电机直接最大功率旋转了,后果......

网友(2015-03-19):
英文?我下载的是中文的。。。。另外有个问题,我说明都设置好后,四轴会先随油门慢慢提速,但是在差不多中间的位置就上蹿下跳的,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