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塞斯纳 起飞跑偏 的问题

楼主(2015-01-24):
请教前辈们个问题  小塞 起飞老跑偏 翻到浆都挂了,前轮导向的 不是左就是右偏,还有我这里场地不好 公路坑坑洼洼的,大家是怎么起飞的?

网友A:
一般成品机不会有这问题吧,是左偏吧,电机安装角是否有右拉下拉,电机是否大了,慢推油门,滑跑一段慢慢推大油门,舵量调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成品机不会有这问题吧,是左偏吧,电机安装角是否有右拉下拉,电机是否大了,慢推油门,滑跑一段慢慢推 ...

我的全部是自己组装的 2212  1250kv  9寸浆 ,感觉前导向轮看歪,零件质量太插了的感觉,如果用手抛要注意什么?  转向和 副翼怎么联动?

网友:
前轮慢慢滑行只要不跑偏就行,转向和方向是联动的,跟副翼没关系,各部分检查后,先低速滑行,慢慢加大油门,如果能跑直,但离地就左偏,说明电机安装不当,要有又拉和下拉

楼主:
谢谢  由于场地限制  我想用手抛试试

网友:
直接手抛,地面30度仰望星空毫无压力。塞斯纳机翼稳,手抛很简单

网友:
塞斯纳有不跑偏的吗!

网友:
我来说两句吧。都说什么拉力线。一玩友冲浪者腰堆都要拉力线。呵呵,笑死人了。本人玩前拉机一直就是直装电机。不用那些什么拉力线。这个赛起飞滑跑必须用方向舵修正。才能跑直。拉力线就是电机和浆的反扭力和飞机不匹配才有的拉力线。你自己慢慢试吧。感觉劲大就换小一号的浆。反扭会小。更稳定

楼主:
今天手抛 第一次左倾斜 秒炸了,浆挂,调了电机右下角度后,第3次 躲树拉高后就左倾斜 掉竹林上,其余都是起飞就右偏倒扣掉灌木丛里,今天总共炸了5次   还是没有找到感觉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塞的前轮设备的太软太丑,我现在已经成功的改为了后三点,已经好很多了!

网友:
我的滑跑也偏,可能前三点式的小赛都偏吧?我干脆用大油门直接拉起,地面滑跑距离很短,也就五米的样子。感觉起飞不成问题啊,难就难在降落,一想要落地就炸。

楼主:
我今天直接把前轮锁死了,滑跑就是直线了,副翼和尾翼混控,很好起飞了,今天撞高压线和树又炸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塞的前轮设备的太软太丑,我现在已经成功的改为了后三点,已经好很多了!

后三点有照片不

网友:
当然有,手机发不了图

网友:
大油门,快速离地就是了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
顺便挣点分。
◥█▄▃▁
...◥█☆█▅▄▃▁▁▁▁▁▁▁▃▄▅00▅▄▁

〓〓〓█████████████◤

网友(2015-03-06):
我的也是跑偏,炸鸡好几次了。郁闷

网友:
我的前轮也不能转向,还没首飞,但是一直担心会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