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非耐G600定速器的使用??

楼主(2015-01-24):
刚从淘宝入了一个G600定数器,切到定速模式时,油门舵机大幅度的摆动,导致发动机转速震荡,表现为飞机一抽一抽的。

定速器里的PGAIN、DGAIN、FwdGain该如何设置?

网友:
不懂,顶你,等高人回答学习

网友:
我之前用泰世定速器也出现过这个症状,后来换了个控就好了

网友A:
没用过非耐的G600,我的是亚拓的G600,检查一下风扇磁铁的极性安装是否正确,调整一下传感器和磁铁的距离不要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非耐的G600,我的是亚拓的G600,检查一下风扇磁铁的极性安装是否正确,调整一下传感器和磁铁的距离不 ...

磁极都安装正确的,间距也合适,1mm左右。定速传感器的线会不会受到干扰呢?经过接收机天线。实在想不通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
这个是定速说明书的参数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极都安装正确的,间距也合适,1mm左右。定速传感器的线会不会受到干扰呢?经过接收机天线。实在想不通 ...

把接收机换个地方试试,或者降低增益值看看怎么样

网友:
++

学习学习,我爱模型。

网友(2021-11-17):
发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