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放地面尾电机不转,飞机顺时针打转,拿手上试机尾电机正常转,求解~

楼主(2015-01-24):
伟力V977,放到地上起飞的话尾电机不转,然后飞机在地上顺时针打转,油门推越高,飞机转的也快。。可是在手里拿着的时候,尾电机转的很正常。。我没有动过尾电机,就是电调和主电机插反了,3D模式油门-100的时候飞机突然飞起来了,我马上熄火,飞机掉下来,尾桨震掉了,然后,我把电调重新对调插好,就出现这种故障了,在此向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A:
尾电机挂了!!没有其他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挂了!!没有其他问题了!

那为什么在手上拿着正常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在手上拿着正常转?

你看着正常转,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着正常转,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动力!

非常感谢我一直感觉是尾电机的问题,但我焊工实在太差,所以想求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一直感觉是尾电机的问题,但我焊工实在太差,所以想求证一下。

977飞过三架,现在进行中,准备翻,基本问题都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飞过三架,现在进行中,准备翻,基本问题都遇到过

老李?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飞过三架,现在进行中,准备翻,基本问题都遇到过

尾电机换了个720,还是一样,结果发现是右侧的舵机扫齿了。

网友(2015-02-26):
前辈您好,977直升机有点问题向你请教,我的qq:493894675 麻烦前辈留个qq,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