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老发出嘀嘀的响声,电机无法转动

楼主(2015-01-24):
我用APM2.6,采用电调供电,把四个电调都接到APM后,老是嘀嘀响个不停。
只接一个到APM的第一个输出端口,就没问题,四个电调都没问题。
华科尔
遥控器
怎么解锁,谢谢!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一直没有找到问题 果断换了 电调 ,,,,

网友B:
貌似老款的ZTW电调就是这样,接1000kv的没事,2400的就要等好一会

网友C:
吧 4个电调中的 3个 和飞控链接的红线 断开 也许是4个电调都给飞控供电 出了问题 如果这样不行 只有换电调了 你看我帖子里面的机器 电调和飞控之间 只有 一根线 链接 避免了很多问题

楼主:
这谁啊,这么馊

网友D:
连mp把所有的都校准一遍。 解锁都一样啊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网友E: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是好盈电调,校准下油门行程就行了,再不行的话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再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校准油门行程了,电调有三个老是发出“哗-哗-”的响声。
请问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