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倒飞刚翻过来没能拉起来,直接拍地上了……第二次炸鸡……上图……

楼主(2015-01-24):
目测损失大桨、主轴、易碎臂……
油门70定速,螺距正负12,一开始来几个钟摆正常……不知怎么的低空要到飞时刚翻过来螺距拉到底了也没拉起来直接倒着正正地拍在草坪上……(绝对是已经切到3d模式了……)

楼主:
还有大齿也扫了……

网友:
让你酒后驾鸡

网友A:
不错。。。突然想起刹车盘的作用了,等下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突然想起刹车盘的作用了,等下装回去

装回去就去试一下  看会不会炸!

网友:
喝酒不飞机 飞机不喝酒
悔在酒后 狠在杯中

网友:
摔摔更健康!

网友:
你这是“醉飞”!

网友B:
能钟摆肯定是切3D了,技术想必也非入门级别,炸鸡应该非技术问题,翻过来为何会拉不起来,不解,原因找到了吗?找不到的话就是酒精的作用了,切勿酒后飞行,危险性不亚于酒后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钟摆肯定是切3D了,技术想必也非入门级别,炸鸡应该非技术问题,翻过来为何会拉不起来,不解,原因找 ...

不知道原因…… 明明螺距拉到底了也没拉起来……
还是我反应慢了……?可能跟酒精也有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原因…… 明明螺距拉到底了也没拉起来……
还是我反应慢了……?可能跟酒精也有关系吧……

有没有可能是舵或螺距打的太急,掉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舵或螺距打的太急,掉转了?

应该没掉转……

网友:
酒驾的悲剧~~~炸炸更健康

网友:
你想酒后杀人?

网友:
LZ是想来个贴地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