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中定点模式切为自动

楼主(2015-01-24):
四轴POSHOLD飞了150米高,OSD显示低RSSI警告,后飞机自动向一个方向航行,看显示屏才知飞机改为AUTO模式,切第五通道发现没反应,飞机越飞越远。没办法只能关控,飞机这才切到RTL模式,似乎开始往回飞。但飞到一半时飞机突然从150米空中坠落,炸在隔 壁新村……
飞机空中失控时bb响已叫,但当我狂奔赶到隔 壁新村,拿着显示屏找飞机时,却根本听不到BB响的鸣叫声。急中生智把显示器的天线卸了,凭信号强弱判断位置,缩小搜索范围,最后才找到飞机。

炸机损失:飞机下板一块,装脚架的两侧炸断;两只起落架横杆,三叶草上盖炸飞,后去现场找回。

请大家帮我分析此次炸鸡原因,以便吸取教训。
已上视频:

有几个问题:

1.OSD显示RSSI值低,是不是就是接收机收到不到遥控信号的前兆?如果避免这个现象出现?

2.定点飞行中,飞机自己改为AUTO模式,这是何因?为何切遥控第5通道,却根本没反应?这是想改为其它模式,都没反应,只能关控。

3.飞行中BB响鸣叫,我设的3.8V,炸机后回电有3.9以上电力,BB响不再响,增加了找机困难。从这个现象判断,电池有没有问题?

4.视频中明显有空中翻身,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5.帮忙看看有没有空中停桨、锁机现象,我是POSHOLD模式飞的,感觉这有点像3.2固件的BUG啊

谢谢大家!

楼主:
图片
下板两侧装起落架的地方折断

下板折断

三叶草上盖炸飞了,后去现场找回

起落架横杆炸断了

起飞前在家调试的图片

网友A:
和你一样的机架,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一样的机架,帮顶了

谢谢,飞机已修好,明天找个大场地先低飞试。当务之急是查找原因

网友A:
从150米炸下来,只损失这点东西,也该庆幸了,我上次H4 680从30多米炸下来,就还剩飞控和2个电调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50米炸下来,只损失这点东西,也该庆幸了,我上次H4 680从30多米炸下来,就还剩飞控和2个电调能用

是啊,所幸损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