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固件后apm连接不到地面站

楼主(2015-01-24):
今天手贱刷了一下apm固件,之后就连接不到地面站了,只有黄灯常亮,固件还能刷,每次连接都会卡在这,特向各位高手求解,本人还是资历尚浅的小白。。。

网友A:
apm挂了,要重刷bootloader,怎么近几天那么多刷挂apm的小白?没事别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挂了,要重刷bootloader,怎么近几天那么多刷挂apm的小白?没事别刷好了

刷bootloader,除了USBasp还需要其他硬件吗?

网友B:
不一定重刷bootloader就可.我的掏寶店新買的.只能刷固件不能連接.發回後告知2560晶片過度刷寫必須換新.(見鬼了飛控我新買的)所以可能存在拆機芯片.沒事還是別亂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重刷bootloader就可.我的掏寶店新買的.只能刷固件不能連接.發回後告知2560晶片過度刷寫必須換新.(見 ...

的确刷了好多次了,那样还有救没?

网友B:
可以先重刷bootloader.如果還是不行就要換2560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重刷bootloader.如果還是不行就要換2560晶片

除了USBasp还需要其他硬件吗,我一块买了,我这apm只配了一个GPS

网友:
具體刷寫方式百度一下或參考泡泡老師有教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USBasp还需要其他硬件吗,我一块买了,我这apm只配了一个GPS

到这里下个刷机说明档APM bootloader.pdf吧,很详尽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646&extra=page%3D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这里下个刷机说明档APM bootloader.pdf吧,很详尽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 ...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这里下个刷机说明档APM bootloader.pdf吧,很详尽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 ...

三个hex文件,分别是Atmega2560的bootloader文件、32u2的bootloader文件和32u2的ppm程序文件 能否放出,谢

网友A:
我没刷过,没这三个档,可以下个Arduino 安装後,在安装路径资料夹便有了,32u2的ppm到官网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刷过,没这三个档,可以下个Arduino 安装後,在安装路径资料夹便有了,32u2的ppm到官网找

收到,上将同志,我在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