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450直升机的模友,轴传的齿轮容易铣孔吗?

楼主(2015-01-24):
      折腾250轴传,前面的伞齿轮动不动就铣孔。不知450以及更大的直升机,轴传伞齿轮是不是也如此?谢谢了!

网友:
450以上基本是齿烂
伞齿坏是很正常的
顺便出售一台皮带的250

网友:
450轴传伞齿 以我使用的情况来看,没有遇到过。

网友:
250很折腾人的,我都是改皮的

网友:
450是不铣洞,直接扫齿了=.=

网友:
一般原厂件不会扫齿,但是换配件后由于装配精度的问题,不注意的话会扫齿。

楼主:
谢谢以上模友

网友:
450经常扫齿,最好买原厂的

网友:
改皮传比较省心

楼主:
同意。再扫一次就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