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C3D是不是没用了?保存不了啦!!心累啊!

楼主(2015-01-24):
第一次设置过了,解锁不了,群里的说重新再设置一次,行吧,我就再弄一次,结果……悲催了,还保存不了啦,是不是完蛋了????????????????

网友A:
设置里面有个,所有都可以和所有都不可以,英文的,改成所有都不可以,就可以保存了。

网友:
重启一下电脑把,重启的时候电脑很可能要卡死,硬启,再连上去试一下,如果还不行,那就可能是板子坏了

网友:
楼上正解,解锁状态不能为always armed,否则无法保存。

网友:
多半是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有个,所有都可以和所有都不可以,英文的,改成所有都不可以,就可以保存了。

求,具体操作图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具体操作图解

解锁模式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C:
目前在解锁状态无法保存,在解锁状态设置的地方改一下解锁状态,就可以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在解锁状态无法保存,在解锁状态设置的地方改一下解锁状态,就可以保存了

求i步骤

网友:
设置、遥控器、解锁栏、设置的第一项、然后保存、会显示红叉不能保存、此事不要管他、断电(USB和电池)稍等一分钟然后连接USB在进入向导即可

网友:
改解锁设置即可,动不动就说不能保存就是主板坏的,只能说是一知半解被某泡的视频害了

网友:
,解锁状态不能为always armed

网友:
对,不能为armed状态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CC3D 远比想像出来的强壮,二楼和四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