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1.2G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5-01-24):
柏通1.2G 800MW
图传
装在四轴上,还没有飞出50米,信号就时断时续了,飞高一点有时就没有信号了。用的是原装的天线,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求教。

网友A:
2.4G控和1.2图传是互相干扰的

网友B:
1.2G图传和2.4G遥控是干扰的,我现在用的1.2G图传加上433,很轻松2.3KM、、、乳沟楼主要用1.2G的话推荐使用433、、、、、
还有,要是使用2.4G的话,换一下频道试试,原装天线不不是很给力的。想要距离元还是三叶草四叶草或者平板、三叶草加四叶草轻松4KM。。、、我的也是柏通800MW 原装天线也飞过4KM,最远,全是雪花、

网友B:
图传要远离电调和飞控,我的图传在最下面一层,电调电机下置 ,所以干扰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