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解锁状态中,关闭遥控器,4轴突然加速上升,已经撞 ...
cc3d解锁状态中,关闭遥控器,4轴突然加速上升,已经撞碎了吊灯了

楼主(2015-01-24):
解锁状态中,关闭
遥控器
,4轴突然加速上升,已经撞碎了吊灯了。。。求助在哪里设置能够调正这个。谢谢

楼主:
请老师们帮忙谢谢

网友A:
設定好遙控器失控保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定好遙控器失控保護即可
好的谢谢!
我试试!

网友B:
不要乱关遥控啊

网友C:
一定一定要记住先开遥控后插电,先拔电再关遥控

网友D:
没有把握,就用手先按住飞机,我用手机试自动飞行,多亏先用手按住飞机,要不估计飞走了,呵呵

网友E:
如果锁定后关控没事,我常这样做,当初刚装250时我也想到了失控保护问题,但一直没有设定,有空也得设定一下了。我想设定失控保护应该是让油门和方向保持适当,这样就能在失控时不是全油门,在天上时能缓缓转圈降落而不至于大炸。

网友F:
咱今天也是,关控,电机飞转,按住飞行器,手指被浆劈了,鲜血直流,浆断2个,电机坏一个。

网友G:
250穿越机一般飞不高,失控保护设为油门0既可,这样一旦失控马上落地还好找,而且在解锁状态关控桨不转也安全。

网友D:
失控保护了

网友D:
断电,关控,流程

网友H:
相当于四轴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