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法进入命令行

楼主(2015-01-24):
我无法下载最新的固件,通过导航面板一步步操作,上传固件,校准加速计校准,罗盘校准,遥控校准。
但是无法进入命令行操作界面,按连接按钮后,不停的出乱码。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3.2固件么,刷了这个没有命令行了的,就是出乱符的

网友B:
我的也是乱码,应该是3。2问题

网友C:
3.2把命令行删了,腾出代码空间干别的去了。

网友D:
apm3.2没有命令行,当然会出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