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500的斜盘用kst315不知道能行不

楼主(2015-01-24):
刚买了500   现在在选择舵机    看中了KST515    但无意中看到亚拓500原装的DS515数据    和KST315用高压的数据差不多   不知道KST的315用2S直驱能不能用到500的斜盘上!还能轻不少    我也只是简单的翻一翻    大多时间是飞飞航线    请大家指点一下    谢谢            这是315的数据 这是亚拓515的数据

网友A:
不行的,315尺寸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315尺寸小了

尺寸问题好解决   做个转接板就可以

网友:
还是标准跟最大的关系吧,标准高的话舵机就轻松点把,不用加压

网友:
不虚标就行,只是转接板一定要固定牢靠。

网友:
炸机,315舵机有你好看的

网友:
可以,不一定非要现在这些参数变态的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 用515的话有一个问题,我是铂金100A电调 用KST515斜盘居然抖舵!!我单独加的BEC才解决

kst515是锁尾啊,速度快,扭力小,不适合做斜盘,斜盘要用扭力大的舵机~你这样用,迟早不是舵机就是BEC坏~

网友:
人家换标舵还来不及,你却要往小的改

网友C:
楼主是舍不得手里的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