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接收机的双天线被我绑成了这样。。内图←_←

楼主(2015-01-24):
还有一个接收机,其中一根天线断了一截,有影响吗?

网友A:
近距离没事、远距离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没事、远距离不敢说

太长了,断了五分之一吧

网友B:
不是说两根天线最好分开呈90度角以减少失控概率吗

网友C:
两根天线末端最好不要平行,最好成90度角

网友D:
角度不对吧  就算天线没事 飞远了信号也不是最好的

网友E:
把断了剥成和没断的一样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断了剥成和没断的一样长

是只剥掉灰色外皮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没事、远距离不敢说

天线太长了,不注意就给断了一些。但还剩下大部分,灰色的皮用剥开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根天线末端最好不要平行,最好成90度角

嘿嘿,我已经尽力了,90度真的不好固定。。求指导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只剥掉灰色外皮部分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两根天线最好分开呈90度角以减少失控概率吗

这货太长了,90度咋固定呀。。求教!。。飞控接收机我还是比较注意的,可是也很难90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度不对吧  就算天线没事 飞远了信号也不是最好的

太长。。飞控的天线放在中心板下方了,,也很难固定成完美90度。。求教固定方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我已经尽力了,90度真的不好固定。。求指导呀~

想省事的话就——x宝关键期“天线整理魔术贴”

网友F:
灰色包皮裸露的长度决定了天线接收的频段,不要改变剥皮长度。。天线起效的部分就是裸露的部分,需要两个天线90度分开。。。楼上某人说剪包皮的就是在教你卖户口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灰色包皮裸露的长度决定了天线接收的频段,不要改变剥皮长度。。天线起效的部分就是裸露的部分,需要两个天 ...

感谢!学习了,。。

其中一根裸露的部分挤断了,让余下的重新裸露出等长的即可是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学习了,。。

其中一根裸露的部分挤断了,让余下的重新裸露出等长的即可是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

好的,谢谢!(^_^)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太长了,不注意就给断了一些。但还剩下大部分,灰色的皮用剥开一些吗?

距离近不用剥、如果是距离远的那就请你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近不用剥、如果是距离远的那就请你换天线

之前用这个飞小六轴好像出现过非常短暂的15厘米左右的掉高,那次做的4g信号空中桥接,可能也是有干扰情况略严重,总体飞行情况还满意,拉锯始终没有超过120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这个飞小六轴好像出现过非常短暂的15厘米左右的掉高,那次做的4g信号空中桥接,可能也是有干扰情况 ...

那就不知道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长。。飞控的天线放在中心板下方了,,也很难固定成完美90度。。求教固定方法呀。。

天线垂直地面最好吧  好像是 另外 碳板会屏蔽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垂直地面最好吧  好像是 另外 碳板会屏蔽信号

发射机天线和接收机天线成多少角度最好呢?

网友D:
发射90度 接收垂直地面最好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90度 接收垂直地面最好 应该是

发射天线要摆成90度直角的样子?

网友:
T型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