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ision智能电池故障, 大家是否有遇到过

楼主(2015-01-24):
双十一购入的双电版精灵2vision, 一个月前发现有一块电池在飞行时出现60%的剩余电量就会提示电量过低, 甚至到40%的时候就会自动原地降落. 出现好几次险情!另外这块电池经常出现充电到80%左右就会停止充电. 及时拔掉充电器再重新插上电池也无法继续充电. 致电售后, 让完全放电一次再试一下, 完全放电后,电池可以实现顺利充满电!之后试飞过一次这块电池放电至30%未出现问题. 然后今天再次使用此电池时, 在剩余60%的电量时又提示电量过低. 闪红灯. app端红框提示.  中间飞机出现直接自主原地降落的姿态. 当时飞机并不远. 但是还是很担心会直接失去动力炸鸡!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距离. 另外一个电池飞行一切正常. 会在20%的时候提示电量过低!
这种情况下, 电池可以寄回dji售后换新吗?

网友:
我觉得你这块电池电芯寿命不行了,运气不好,建议返厂,手机app显示的剩余电量仅供参考的,之前出现过已经50循环以上的电池剩余电量50%但已经自动降落的,我估计手机app计算剩余是测量电流乘时间,而低电量返航是看电压掉多少的,二者算法不一样

网友:
如果这样的电池可以称的上是智能电池,我宁可不要智能。

网友:
樓主, 我前些天就因為電池出現這種狀況而炸機了, 可以看一下我的帖, 強烈要求要麼停止使用, 要麼寄回大彊檢測, 我之前是充到75%就不能再充, 連接電腦無論放電多少次都顯示是一次, 後來突然正常了, 繼續用就出事了, 樓主你這電池不要再飛了

楼主:
今天再次尝试飞这块电池. 起飞两分钟, 马上屏幕提示电芯损坏. 建议下降. 吓死人了. 当时飞机距离有300来米.

网友:
楼主这块电池赶紧换吧,别飞了,炸鸡了可不划算啊

网友:
电芯得换啦

楼主:
三个月保修期内. dji应该免费换的吧

网友:
电池只保三个月哦,超期寄回去是有惊喜的。

楼主:
好消息.昨天接到售后电话. 电池检测有问题. 给换块新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消息.昨天接到售后电话. 电池检测有问题. 给换块新的 哈哈

好啊,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