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庆祝小四轴装好。明天试飞!!cc3d

楼主(2015-01-24):
LD 1806 2280kv 5030桨
CC3D
DSMX卫星接收
好赢10A电调(有一个不正常,降压管发热)
600MAW 5.8G 图传模块,天线啥的都焊接在一起,CC3D上取电。
250机架
索尼700线

在客厅试飞了一下,啥参数都没有调,还搞不清三段开关有啥用。

比之前重了一点,因为换了6030的桨,还有一点点小的改动.

现在明白了,买直针的CC3D会比较好布线。
分电板只剩下四分之一,电调的电源线全去掉了,只剩下地线和信号线,改**UBEC供电。原来的电调供电方案有问题,可能是每个电调供电的电压或者供电内阻不一致,会有一个电调的供电原件(7805)非常的烫。建议买不带BEC的电调,再外置UBEC。不知道你们的有没有这个问题。

图传模块天线焊接在一起了,方便拆,随便怎么安放在固定翼上。
定了个直针的CC3D,这个用来飞固定翼应该不错,期待

网友:
很好。祝爽飞!

网友:
我刚在家也小试飞了下,确实很灵敏,没飞高,离地十厘米这样,我的机架和你这个不同,明天到外边试飞下。

我什么都不懂,你看我今天发了多少贴,就是CC3D不太懂调,最后一步解锁都没弄好,后来选了第二个选项,就是没上锁的,才能开动电机,想重设置,结果不能保存了,好晕啊

网友:
我也新手,关注下

网友:
重量控制的很好,希望天线能够争气。

网友:
预祝爽飞成功!!!

网友A:
个人建议去掉,焊盘,电调,电线直接焊死

网友A:
调整CC3D 前向,要调试USB 你的很费劲的插啊,

网友A:
用了焊盘小板,绝缘最好处理一下,点子背的时候有个什么物体不是绝缘的,正负极在给你连上,保不齐什么冒烟,如果你选择用焊盘,最好用热熔胶点上,做绝缘

网友:
个人建议,如果去掉焊盘,那你后部会省很多空间用来放置发射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焊盘小板,绝缘最好处理一下,点子背的时候有个什么物体不是绝缘的,正负极在给你连上,保不齐什么冒烟 ...

很棒的建议!
希望楼主采纳。

有个问题?
楼主的250怎么这么轻啊?

我想知道 2204 的电机与12A 的电调与楼主的多着几克呀!

我的没上图传、摄像头下来 54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焊盘小板,绝缘最好处理一下,点子背的时候有个什么物体不是绝缘的,正负极在给你连上,保不齐什么冒烟 ...

谢谢建议,底下用的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CC3D 前向,要调试USB 你的很费劲的插啊,

现在改了方向。顿时觉得CC3D各种牛逼,又买了个用来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去掉,焊盘,电调,电线直接焊死

焊盘只保留了四分之一,还是有焊盘好,可以固定线,想再加个灯什么的,直接在焊盘上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棒的建议!
希望楼主采纳。

我是用的LD的1806,重量没测量,接收是用的卫星接收机。电调用的好赢38块那种,但供电有问题,改用了外置UBEC,多余的线都剪掉了,电调里面有两个并联的7805,也被我拆掉了一个。

楼主:
好贴,自己顶!别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改了方向。顿时觉得CC3D各种牛逼,又买了个用来飞固定翼。

祝玩的愉悦

网友:
新人不能发帖,只能回帖
组装一套四轴,需要下面的这些,还有啥呢?

F550六轴机架*1
华科尔D10控*1
飞科达B6平衡充*1
8S可调BB响*2
QQ super飞控*1
花牌锂电3S11.1V2200Mah*2
10寸正反桨*3对
10寸桨保护圈*6
好盈20A无刷电调*6
M4006盘式无刷马达950Kv*6
请问各位有没有少的或者多的

网友:
飞控准备改为A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