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四轴测试 飞行

楼主(2015-01-24):
今天周末,天气不错,金华的室外温度竟然达到了19度,还真有暖阳如春的感觉。趁着好天气,带着新组装的四轴去体育中心进行测试飞行。很郁闷的是,当进行第二个电池飞行时,靠,竟然出现左下方电机缺相的意外,没搞懂是怎么回事。晚上到家,准备拆机检查电机和电调,并进行插电检测,竟然自检通过,在客厅飞了下,没任何问题。

哎,没搞懂这意外是怎么回事?

报下新四轴的配置:

朗宇3108S 电机

好赢30A铂金电调

S550机架

P2飞控

华科尔10遥控,新买的,配1002接收。

目前使用3S2700MAH电池进行测试,4S4000MAH电池已在路上。

飞行时间10分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以上配置如何按照P2飞控的说明书接线图进行连接的话是无法正常起飞的,从飞控出来的第一和第二通道杜邦线在和接收进行连接时,需要更换下位置,简单说就是交叉连接。

既然四轴测试没问题,那下一步就是航拍的事情了。于是,回家后就对四轴进行了云台和发射机的安装。S500的机架和华科尔2D云台之间是无法正常安装的,家里也没有特定的螺丝,最后,就直接将云台的固定支架直接使用绑带将其固定在四轴前端的下方板子上,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云台和发射机的电源问题,下一步使用的是4S电池,无法直接取电,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四轴前端再固定上一块小型的3S电池,原本这电池是玩具四轴上使用的,现在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网友:
楼主,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飞行中出现过缺相的情况,请立即停止飞行,故障排除后再飞吧,否则后果你懂的。

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根据我遇到过的情况,你的电机与电调之间的连接有虚焊(或连接不可靠)造成的。
这种虚焊或不可靠的连接,会出现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随机性很强,如果在高空这只电机突然不能正常
工作,炸机是肯定的。

我的QAV250就是这样,前两块电都是好好的,第三块电就突然在启动时2号电机不正常了,回家后仔细检查,
发现是电机座内部的三条线有一根虚焊了,因为我用手晃动这三条线时,2号电机会出现时正常时不正常。
后店家重新给我补发了一只电机,现在很正常了。

网友A:
LS正解,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没找出原因继续飞,然后就炸鸡了,后来发现是电机的一个香蕉头脱焊了,LZ还是仔细检查吧

网友:
3S2700 飞10分钟屌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正解,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没找出原因继续飞,然后就炸鸡了,后来发现是电机的一个香蕉头脱焊了, ...

谢谢,那我又需要拆机器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