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辙了~云台调参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1-24):
实在没辙了~云台调参问题,求高手指点!

        J69三轴无刷云台,2000元收的是个二手货,后来才发现原炸过(被忽悠了),装机测试一直有晃动,先后重新校正挂载相机的平衡,改过挂载减震板,换过X轴轴承,晃动依旧,实在没辙了~开始怀疑云台参数调整是否合理的问题,诚求高手指点~

        先上今天再次拍摄的最新一分钟视频供分析,天气不太好,图像间歇震动很明显~

      貌似毛子的8位云台控制板,5008大电机......

     下面是云台各轴的参数截图......

z轴1

z轴2

z轴3

XY轴1

    XY轴2

       XY轴3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机架振动导致。跟云台无关…尽量减少机架本身的共振问题。

网友B:
楼上威武!看头像也是个滑翔爱好者?幸会幸会,我以前玩双动。

楼主一是要减少机臂震动,二是要再看说明书,可减少av球试试。

网友C:
这东西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机架振动导致。跟云台无关…尽量减少机架本身的共振问题。

挂载在高稳定性的X8(挂狗+2轴狗台超稳)上图像震动一样,所以我排除了机架震动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威武!看头像也是个滑翔爱好者?幸会幸会,我以前玩双动。

楼主一是要减少机臂震动,二是要再看说明 ...

哈哈。。你好。我之前在杭州永安山做滑翔伞教练的。现在玩航拍了。,小白,请多指教

网友D:
机架强度够不够是不是有点软飞机上下动作好些,前后左右明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强度够不够是不是有点软飞机上下动作好些,前后左右明显呀

机架强度没问题(25MM碳管,2mm中心板,760轴距),貌似水平轴或Z轴控制不太好,已改板换成32位了~谢谢

网友:
不用过。收二手都有提醒,忽悠不商量。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