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5-01-24):
大疆V2飞控,华科尔10通遥控,按照安装说明书进行杜邦线连接,无法解锁,飞控灯闪持续黄灯。

主要拔出飞控U通和接收机AUX1的杜邦线,解锁成功,可以成功飞行。

今天去室外测试,姿态飞行没任何问题,稳定性也可以,但就是无法进行失控返航,请问,这问题出在哪?

相同的遥控和接收,用在其他的四轴上可以设置三档开关,可这里就不行,难道哪里需要修改?
.

网友:
我也请教,同上,接线,是不是按第二个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老实说这个现象还真普遍 我也来求解

网友:
不懂NAZA,不过只接四条通道,怎么识别飞行模式?

网友A:
我也不懂你为啥会这样,我的rx1002和lite完美配合,6个通道各司其职- -

网友B:
要调整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你为啥会这样,我的rx1002和lite完美配合,6个通道各司其职- -

所以我也没搞懂是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调整中立点!

虚心求教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