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选机型,请投票

楼主(2015-01-24):
我想买一架大的塞斯纳,纠结了很久,请大家帮我投票,谢谢

一款是中航1.6米塞斯纳,玻璃钢+轻木的,像真度好,但是一旦炸鸡,损失很大,860元

一款是epo的1.9米塞斯纳,像真度,精度不如轻木机,但是轻巧,耐炸,便宜,580元

网友:
如果自己的炸机几率比较低,就买第一架,我就这么觉得,如果还是总在飞行中探索一些东东的话,就选择第二架,拿第一架玻璃钢的来实验是不好的

网友:
首选第二个。1.4是没法和1.9比的。而且价格便宜那么多。就算不小心炸了也更好修复。

网友:
我也投第二个,说实话,飞上了天,细节是看不清楚的,这家伙毕竟是为了上天的,还是1.9M的看得清楚些。

网友:
建议第二个,这种机不同3D机,轻木跟epo手感区别不大,四楼说的对,飞上天都一样,也就在地面上轻木的看上去质感好些,epo大而且便宜,而且还能改甲醇机

网友:
刚买了一米九的 。只能告诉你,买了不会后悔的
配件啥的都是不错的 ,完成度也很高。不会后悔的 ,小细节上合页啥的都不是那种纤维纸的 ,直接是塑料插接的合页,很不错 。。。就是用4S电池,不是正常通用的型号 ,我最多的是3S和6S的 4S的毕竟用的少 。但是还得配两个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意见,1.9米epo塞斯纳,我在2013年已经买了一架,因为机翼插管很薄,第一次就在空中折翼,落下一些病根,已经送人了。

现在为了补充兵源,要二选一

网友:
玻璃钢轻木机和木机飞起来就是两种感觉,前者可以有更优越的飞行性能,要我买肯定第一种啦~看楼主啦。炸机率较高的话还是第二个吧。。。

网友A:
塞斯纳大归大,飞起来还是挺无聊的哟

网友:
我玩平时玩的比较少,技术很一般 我之前飞的就是1.4的非常稳定的 有一次飞的超时了 空中断电 安全降落 估计1.9的会更好 建议楼主第二个吧毕竟相对来说便宜,轻木的不易修复

网友:
1是我梦想中的飞机,但现在的水平只能买2
但我一定会买1飞的,哪怕首飞炸废,人的一生总要为梦想任性一次

网友:
高像真的最好弄个四冲发动机,电的没意思。声音没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大归大,飞起来还是挺无聊的哟

你看看953a吊机的帖子里。一个塞斯纳的视频再说无聊吧。我们很多人都这样。以为塞斯纳太初级了。其实只发挥它性能的5%

网友:
如果技术好哪个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