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根据失业大神的帖子,自己终于把OPENLRS 433高频套装DIY出来了

楼主(2015-01-24):
根据失业大神的帖子,自己终于把OPENLRS 433高频套装DIY出来了

不容易啊,空闲时间不多,花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才做出来,感觉效费比不高,还不如买成品了

主要是看了失业中大神的做433的帖子,心里痒痒的,正好刚DIY的控没高频,有借口了,买了东西,动手

主体部分请参考“失业中”大神的帖子,这里我补一张图,按照标号依次连接好所有的接口就好了,很简单的,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DIY了以后才知道

先用洞洞板切割好接收的底板,根据上图想好怎么走线

剥皮线走洞洞板可以走双层,这样规整些

插入针脚,焊好走线的地方,把ARDUINO PRO MINI的板子卡进去

然后剪短针脚,根据顶图把SI4432和ARDUINO该焊的线都焊好,屠夫出身,焊工见谅

然后热缩管包粽子,自小美术没及过格,外观党忍了吧

发射反正要装盒子,一顿乱焊,连上就行

我插,我塞,我擦啊-----终于进去了.....:)

来个合影

高频部分和控一起

搞定,顺便请教下天线达人,接收是螺旋天线,发射时普通天线,这个有影响么?

网友:
你改个天线不就好了

网友:
这都可以自己做? 真的服了你们这些技术流了,你们一个个都这么屌,你们的老师和家长都知道嘛?

网友:
open 433也是基于Arduino的? 求失业大神的原帖~~手里好几个mini小板呢,买了以为做头追用不过没鼓捣成功就闲置了、

网友:
lz,能不能把原帖给我看看?我正好也想做一个呢。谢谢啦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highlight=openlrs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0232&highlight=openlrs

网友A:
叫大神过誉了,我也是跟别人学,然后把学习的再发上来跟大家分享。

天线我现在发射端用的自制的摩克森天线,又叫方框天线的,接收端用的买的那种小吸盘天线

摩克森天线的图纸可以百度“摩克森天线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大神过誉了,我也是跟别人学,然后把学习的再发上来跟大家分享。

天线我现在发射端用的自制的摩克森天 ...

谢谢,刚刚同本地魔友交流了一下,也说这种螺旋天线不好,说用发射用771接收用线都比这种好,但发射功率不够,我还是试下你说的那种天线好了,对了昨天试了下第7通道没启用,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要在配置器上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刚同本地魔友交流了一下,也说这种螺旋天线不好,说用发射用771接收用线都比这种好,但发射功率 ...

7,8通道默认是串口用的,要在设置里面改

网友:
我也做过一对

网友:
棒状(鞭状天线)里面就是螺旋天线

网友(2015-09-29):
看到你的主件是Arduino mini pro , 但如用Arduino  nano又可以嗎,我剛有多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