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辙了~云台调参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1-24):
实在没辙了~云台调参问题,求高手指点!

        J69三轴无刷云台,2000元收的是个二手货,后来才发现原炸过(被忽悠了),装机测试一直有晃动,先后重新校正挂载相机的平衡,改过挂载减震板,换过X轴轴承,晃动依旧,实在没辙了~开始怀疑云台参数调整是否合理的问题,诚求高手指点~

        先上今天再次拍摄的最新一分钟视频供分析,天气不太好,图像间歇震动很明显~

      貌似毛子的8位云台控制板,5008大电机......

     下面是云台各轴的参数截图......

z轴1

z轴2

z轴3

XY轴1

    XY轴2

       XY轴3

网友:
额。。。。还是2.2 版本的固件。相机框和俯仰电机就靠2个螺丝固定着,肯定不行啊。 这云台设计的太简单了,你这画面晃的没法看啊,所以还是别一味地追求云台轻,DJI的那么重,肯定有他的道理 的

网友A:
换块160元的32位三轴控制板吧,我刚弄了块,用DYS三轴云台调完效果刚刚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160元的32位三轴控制板吧,我刚弄了块,用DYS三轴云台调完效果刚刚地。

和控制板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块160元的32位三轴控制板吧,我刚弄了块,用DYS三轴云台调完效果刚刚地。

求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块160元的32位三轴控制板吧,我刚弄了块,用DYS三轴云台调完效果刚刚地。

我也是买的那个,没细调,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买的那个,没细调,效果还行

呵呵 有经验一起交流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买的那个,没细调,效果还行

我也有块啊,不会调p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块啊,不会调pid

论坛上有帖子教你怎么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块160元的32位三轴控制板吧,我刚弄了块,用DYS三轴云台调完效果刚刚地。

同求链接,我也想把8位的控制板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求链接,我也想把8位的控制板换掉

搜“STorM32 BGC” 官网资料很全(建议有云台调试经验的人玩,全是英文,我用百度翻译看得)按照步骤一步步做下来就成了!有狗,808#,微单的参考PID。。。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可以加蓝牙,遥控,摇杆按钮。。。。
我的是DYS的单臂云台,电机是三个4108-130T,用3S电。因这个云台控制板装在Z轴(方向)上,故只得又外加了块传感器在Z轴电机上面的板子上。
目前初调下来效果真心对得起160元的价格,比起原来的8位毛子板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有用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E:
这个云台很垃圾!  我有一个手持版本的, 怎么调都调不好~~ 歪头歪的一踏糊涂, 抖动厉害~~~      同情你掉入坑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云台很垃圾!  我有一个手持版本的, 怎么调都调不好~~ 歪头歪的一踏糊涂, 抖动厉害~~~      同情你掉 ...

呵呵。。。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应该能调得可用,别灰心,这个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云台调整最重要的一步:云台重心一定要调得三轴线交到一个点上并且相互垂直!!!!切记。。。

网友:
pid调的不太合理,横滚和俯仰数据相差太远了